求助:通过rs232传输程序用什么软件,在哪儿下载?

楼主(2010-04-26):
通过rs232传输程序用什么软件,在哪儿下载?
想把自动生成的Gcode传输到加工中心上,在线加工,有rs232数据线 了,还要什么软件?谢谢啦!!!!

网友:
RS232是一个传输协议,规定波特率、效验位等参数。在机床手册中有规定,可以参考。
一种系统一个协议,不同系统协议不能通用,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