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图产品如何加工,工艺怎么排合理。

楼主(2010-04-26):
材质:304
产品外径22.壁厚0.6
长度在50.3
请高手们详细说下工艺怎么排合理。

网友:
拉伸,压延,冲槽OK。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
产量?产量不同,工艺会完全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月量在20万。这个用在果汁机上的。所以夏天用的多。过了九月份就很少用了、

网友:
冷加工是不是容易开裂啊。

网友:
1.先找到该规格的管子,或订做出该规格管子。2.按长度下料(带斜口弯边留出余量)。3.冲出豁口。4.压出翻边。5.修磨毛刺,抛光。根据尺寸需要做几套工装。

网友:
估计最后还是晃塞处理毛刺比较好

网友:
1,这样的用量可以向不锈钢管厂定做相应规格的不锈钢管。2、用切割机加专用工装对管料切割。3、冲床冲豁口。4、冲床加专用模具冲边,5、去毛刺检验包装

网友:
此件难度主要在斜口翻边,而且是不等边翻口,实属渐变金属变形问题,不要小视了!

楼主:
感谢以上大侠们的帮助,9楼的说的,正是担心的情况之一。大家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
1.先找到该规格的管子,或订做出该规格管子。2.按长度下料(带斜口弯边留出余量)。3.冲出豁口。4.压出翻边。5.修磨毛刺,抛光。斜口不等边翻口是比较难,需要多试,批量比较大,值得

楼主:
回复 11# 龙游大海 # k7 C1 |( g/ i" H+ l
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
这个简单,我能搞定,我做冲压的

网友(2010-11-16):
冲之前需要热处理,然后就不会有开裂的现象了,本地区有家企业好像在做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