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铣削的经济精度是多少?

楼主(2010-04-27):
表面粗粗糙度?
IT等级~~?
最好有资料的~~!!

网友:
要说经济的话,3.2差不多
其实经济不经济要看价格,价格好的话1.6也行,再高也会想办法!!
不过一般也就3.2了

网友:
端面铣粗糙度 粗加工是 3.2 精加工是0.2
IT7~14

网友:
看啥材料了 材料不一样 粗糙度也不一样 (
铝的 铸铁的 铜的 低碳钢的) 普通的一般不会超过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