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加工中心维修的难点是什么

楼主(2010-04-27):
经过多年的实践经验,发现,进口加工中心的维修难点机械方面的,主要先是液压部分,只有熟悉了解机床的液压部分,才能了解一个机床的整个情况,机械部分稍微复杂一点的无外乎主轴,转台,个人认为,转台比主轴还复杂些,,目前电主轴部分的维修和装配不是难点。

网友:
电主轴常见故障的检测与维修:电主轴常见故障分析

    电主轴出现故障大致可分为机械故障和电气故障两大类。常见故障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① 电主轴升温过高
   ② 电主轴刚性差
   ③ 电主轴振动大
   ④ 电主轴精度差
   ⑤ 电主轴启动困难
   ⑥ 电主轴掉速

电主轴常见故障的检测与维修

   ① 电主轴电机检测
   ② 电主轴电参数测试
   ③ 电主轴径跳测试、端跳测试以及锥跳测试
   ④ 电主轴轴承预负荷加载测试
   ⑤ 电主轴震动与噪声测试
   ⑥ 电主轴升温测试
   ⑦ 电主轴转子动平衡测试及平衡调整
   ⑧ 电主轴拆卸、部件清洗、校正、修理、更换(一般小零件),
   以及装配
   ⑨ 电主轴电机修理,线圈修理
   ⑩ 电主轴换装轴承
   ⑪电主轴冷却系统测试与修理

网友:
需要跟多关于电主轴维修方面的资料可以加我,我的邮箱是shysunyun@163.com.

网友(2010-10-21):
数控加工中心上的液压并不难,不像磨床,挖掘机,……里面的那种液压线路复杂。加工中心上的液压只有通断两种状态控制液压马达或油缸什么的。修数控设备关键要会调PLC画,查出报警来源及修理说明书,会根据梯形图分析出问题,主要是电方面的。当然有些有些毛病,工厂里的维修人员是修不好的,因为有些维修要修改相关参数后,才能进行,不是厂家的人,没人敢修的。除非你到厂家专门培训过,里面控制部分你烂熟于心了,否则有些维修费还是必须掏给厂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