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转工作台抖动

楼主(2010-04-27):
中捷厂的一台TH6511B卧式加工中心,数控机床,回转工作台出现抖动现象,请教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

网友:
哈哈,哥们,算你不走运咯,中捷的是垃圾

网友:
既然是数控转台,肯定和控制有关咯,首先看你的转台是什么控制,一种,半闭环,2种,全闭环。
先说全闭环,全闭环就和转台的传动间隙有关系,你可以调整消隙齿轮,减小传动,间隙,还要看涡轮副的间隙,都要看,检查。半闭环呢,你就得看看你的轴承了。遇到具体的问题,还可以问我

楼主:
半闭环时回转无抖动,全闭环时就抖,而且不是一直都抖,有时候第一次开时抖,然后停掉,再同方向开就一直不抖了,反向也是如此。有时候刚开始不抖,转一会儿就开始抖了。

楼主:
这台机床之前一直没有这种抖动现象,后来因为回转精度等精度项目超差,就将上工作台和下工作台解体后刮研的,后来装配好后就出现了抖动问题。

楼主:
这台机床之前一直没有这种抖动现象,后来因为回转精度等精度项目超差,就将上工作台和下工作台解体后刮研的,后来装配好后就出现了抖动问题。两蜗杆的轴向间隙已经消除了,再紧幷帽的话机床就报警了

网友:
哥们,一定是装配的间隙造成的,毫无疑问

网友:
你可以在蜗杆的端头,放一粒钢珠,拿百分表测一下蜗杆两个方向的窜动,就知道有没有调整好

网友:
工作台主轴同园光栅轴同心小于0.03就OK.

网友:
半闭环时回转无抖动,全闭环时就抖,而且不是一直都抖,有时候第一次开时抖,然后停掉,再同方向开就一直不抖了,反向也是如此。有时候刚开始不抖,转一会儿就开始抖了
看样子是间隙造成的,不会是爬行,利用他自己的结构调整消除间隙,就不抖了

网友:
我认为振动的根源就是间隙的不合理,解决好间隙问题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