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UG种的三维图转换为CAD中的三视图

楼主(2010-04-27):
公司现在在设计时,用三维画图,请问各位怎么把UG4.0中的三维图,转换为正式的CAD2007中的三视图,而且可以标注。谢谢各位!

网友:
直接做工程图,输出2D转换——选DWG/DXF就可以了

楼主:
转换后虚线怎么显示不了,怎么解决啊,谢谢

网友:
应该在选项里把虚线可见选取。

网友(2010-06-24):
4.0没做过 3.0倒是知道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