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压马达转动异常

楼主(2010-04-27):
型号:BMR-125P2AY    额定压力:14MPa  的液压马达工作时转动速度由快变慢,有的时候甚至停止转动。液压系统提供工作压力为8MPa,同一系统中的另一液压马达却能正常工作,这是为什么啊?希望各位高手提供一下解决方法!!!先谢谢了!!!!!

网友:
楼主可以检查一下马达是不是已经损坏了,或者是油路出了问题,例如堵塞了。

网友:
像楼主这种现象,估计是马达磨损造成的

网友:
一个系统中两个马达,另外一个工作正常,很显然这个马达坏掉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