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上公差还是下公差?

楼主(2010-04-27):
英制轴承公差是上公差还是下公差?公差范围是多少?

网友:
你说的是公差等级?还是配合公差?正常都是上下有的吧!

网友:
关键是你的轴承用在哪里,选取什么等级的装配方式,轻的可以手锤敲入,重的则需要油压机,还有热套等等。
楼主的这样问问题简直让人没法回答。

网友:
关键是你的轴承用在哪里,选取什么等级的装配方式,轻的可以手锤敲入,重的则需要油压机,还有热套等等。
...
引用 网友A:

老马前辈说的是啊!!楼主表述的很不清楚!按照前辈的说明,楼主再写一下说明吧!

网友:
我觉得楼主基本说明白啦。
他的意思是英制轴承内径和外径的尺寸公差是加的还是减的,即是上差还是下差,不知道我的理解对否,楼主看后给回复一下。
英制轴承目前以英制圆锥滚子轴承为主,也有英制推力圆柱等类型,前者是加公差,即楼主所说的上差,推力圆柱的内径是下公差,即是减公差,外径是上公差,即加公差,这是符合美国标准的。
英制圆锥的公差范围是有标准的,一般是+0.025,+0.051,+0.076,+0.102等几种,请参看相关标准。

楼主:
楼上理解的很对,是深沟球轴承。知道哪里有这样的标准?

网友:
是的,英制轴承的尺寸的表达方式一般是:
基准尺寸,0---+上公差,
比如 213.745,0--+0.175(随便举例)
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所以配英制轴承的轴承座或轴的时候,尺寸往往有点古怪。
这样的标准,各家都有,如果你有Timken轴承的型录,那里面说的最清楚,Timken的英制圆锥轴承尺寸最全。

网友:
今天见识大家的一丝不苟了!

网友:
回LZ,目前尚未了解到英制深沟球(1600系列,R,RLS,RMS系列)的公差参数标准,英制与公制公差相反为上公差,但是未曾了解到有统一的标准,可以查查欧美的机械手册,或者行业内大的制造企业,以他家为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