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记螺纹旋合长度有什么意义?

楼主(2010-04-27):
在螺纹标记中,要求标记旋合长度,这有什么用呢?

网友:
螺纹旋合长度是指两个相互配合的螺纹沿轴线方向相互旋合部分的长度,旋合长度决定支撑和传递载荷的能力。

楼主:
在通常情况下,螺纹的长度会在零件图中标注出来,而螺纹标记中要求标记螺纹的旋合长度为长中或短,这有什么用呢。

网友:
具体要看你需要承受的载荷而定   这个应该是可以计算的  长、中、短  只是方便互换而划分的系列

楼主:
回答的不是我想问的,我问的是在一个带螺纹的零件图中,图上已经注出螺纹的长度,有必要在一个零件图中注出螺纹的旋合长度吗?有什么必要?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9-08-26):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也是很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