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真空状态下的密封问题

楼主(2010-04-27):
如图一个密闭的箱体,内部用真空泵抽成真空,真空度达到-0.1MPa,即相当于箱体内部为绝对真空,外部对它的压力为一个大气压,要求内部的部件转动,为手动。现在的密封结构如图所示,现在用起来总是有泄漏,而且O型圈结构有时比较紧,转动时比较费劲,主要问题是密封效果不好,而且轴承非常难装,我自己感觉这个支承没必要用轴承,加轴套导向即可。

现在想改为旋转轴唇形密封圈密封,结构如下图,看资料唇形密封圈有单向密封的作用,但是具体的应用我没有经验,不知道这种结构是否可行,希望有密封方面经验的社友能够帮忙看看,谢谢大家

楼主:
自己顶一下,不让就沉底了!管理员不要说我灌水啊,这个问题急需解决
也考虑过用磁流体密封件,但是那样首先成本很高,再就是还要另做传动轴和与之相配的连接件,总是感觉不方便,我还是相信能够在结构上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这种东西要用充气密封,即你说的开口形密封,开口对装,在开口方向充气,需要活动时将气压略调低,不活动时打高,
这是简单的真空问题,

楼主:
998大侠,机器工作时是在箱体内部为真空状态下工作的,是做真空硅胶模浇注用的,用来给浇注料脱泡使用,真空度达不到则材料不能完全脱泡,浇出来的件内部则有气泡,为不合格品。所以内部真空度要求越高越好,转动手柄带动里面的料杯倒料的,现在用O型圈的结构就是密封不好,抽到-0.1MPa后一般一个小时真空表就显示为-0.095——-0.09状态了,就是说有泄漏,保压不好,即外部气体进入到了箱体,有时候有的机器就达不到脱泡的要求。而且O型圈结构有时很紧,所以想用旋转轴唇形密封圈,最后那张图的结构可用吗?或者是还有要更改的地方,求教

楼主:
用唇形密封圈我就是考虑到唇口对着大气一侧,当箱体内部抽气时,大气侧给唇口压力,正好把唇口压紧到轴上和孔内壁上贴合,起到密封的作用,旋转轴密封的摩擦力应该也不如O型圈那么大吧?
再顺便问下大侠,关于304不锈钢的许用弯曲应力问题,这个我有发帖求助,不过没有得到合适的答案,还请大侠给上上课了呵呵

网友:
你查一查压力反应釜的轴端密封结构就知道怎么做了,用盘根条密封,定时调整一下,结构简单,也好调整。密封处的轴表面的表面粗糙度值要小些。手把转动时肯定会有些费力,应为滑动面就是密封面,不费力就漏气了。

楼主:
反应釜我倒是没见过,谢谢大侠,我去查查
不过以前做阀门时都是用石墨填料或PTFE密封或盘根(刀阀)密封,然后用填料压盖压紧,但是那需要很大的驱动力,一般都是用电动头或气动执行机构驱动的,用在这里不合适的

网友:
新手学习新手学习新手学习

网友:
哈哈,充气密封是让你在两个密封之间充气,而不是在箱子里充气,在密封直接充气,就可以压紧,大家都是这么做的,这点你要注意了,

楼主:
哈哈,充气密封是让你在两个密封之间充气,而不是在箱子里充气,在密封直接充气,就可以压紧,大家都是这么 ...
引用 网友A:

哈,是这个意思啊,那还要在两密封之间开个连接接头的螺纹孔,然后接管子向里面充气,是这个意思吧大侠。这样还需要客户那里有气源啊关键,而且这个设备很多其他厂家也就是用O型圈密封,效果也不错,就是纯机械方式的。关键是我们就一个外协厂,一个老总管外协的,就是叫过来说做一下,其他甩手不管,进度,质量啊什么的就推我这边了,做过来的东西都要修修配配,这个轴的光洁度总也做不到,才会导致漏气我认为,反应了很多次也没用,人家说我就做到这样了,晕!但是问题总还是要解决,我又不能不想办法。所以准备改用唇形密封圈。我最后一张图两个唇形圈唇口对着大气,箱体里面抽气的时候,箱体内气压降低了,外面的大气就给唇口压力了啊,不是和大侠说的外界给唇口供气一个道理的嘛,还望大侠指点(箱体抽气后是密闭的,外界气体进不去)

网友:
泄漏是因为密封不严,加大密封压力,可以解决泄漏,许多真空设备都是采用这种外加压密封的,当然,你选用好的密封圈,也可以,但必须是真空用密封圈,而不是一般液压行业的密封圈,

网友:
这个有段时间没研究了,O型圈一般用来做真空静密封。旋转的动密封,涉及到动环和静环等设计。
这个有标准,查机械密封设计手册就好了。

网友:
楼主所说是机械传动与密封的问题吧?见过有些化工设备上是用磁力偶合的.

楼主:
泄漏是因为密封不严,加大密封压力,可以解决泄漏,许多真空设备都是采用这种外加压密封的,当然,你选用好 ...
引用 网友A:

多谢大侠,去问问卖密封圈的厂家做不做真空用密封圈。

网友:
这个是很常规的真空密封
比较简单的设计就是O型圈,然后是矩形截面密封条,两个唇形密封也可以的,但是这个要求公差以及表面粗糙度有一定的保证,再有,装配的时候,在配合表面涂上一定的真空脂,起到密封以及润滑的作用。

O型圈的设计位置比较考究,同样是O型圈,你放的位置不一样,效果大不一样的。
另外,安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清洁,在压紧表面以及O型圈的位置一定不能有异物、灰尘、机加工留下的油污之类的,否则很影响真空度的。

最后,我看你写的真空度,-0.1MPa,如果这么看的话,就是绝对的真空,实际上是达不到的,我看你是否能换一种真空测量装置,让真空度数值显示的小数位数多一些,比如-0.0999MPa等,再或者直接显示绝对真空数值,就是说目前腔体内的气压是多少Pa,我以前做的设备真空度能做到0.0001Pa的数量级。

网友:
忘了还有一点,如果你对于成本不要求控制很低的话,可以去买现成的磁流体动密封装置,安装比较简单,密封效果比较好,但是要看你选择厂家的质量如何了。

网友:
磁流体动密封装置 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但实际怎么样  我正准备用  很冒险 我要密封到10负5次方Pa。

楼主:
非常感谢江南飘雪社友的热心解答,很有耐心的帮我解答疑问,还传了一份真空密封方面的资料给我,谢谢

网友B:
该机构既是活动的想要保持真空就很难了。因为你的装配再紧密也要保证你的传动轴能动作。而正是这一过程难以确保密封性。两个方法提供参考
1:装配方法保持不变,在此基础上在密封件的位置涂抹粘度大的润滑脂,一来增加密封性,二来也不怕装配太紧而导致动作吃力。(润滑油最好能连续供给)
2: 购置机械手臂,实现真正隔离操作。不再需要里外结合动作。(代价太高)

网友:
1.我认为O型圈密封是足够的,问题在于江南飘雪所说的加工精度、表面清洁,还有就是使用真空脂。
2.如果你能将旋转运动改为直线运动,试试波纹管密封。

网友:
楼主所说是机械传动与密封的问题吧?见过有些化工设备上是用磁力偶合的.
引用 网友C:

支持CMX。

比如X光管的结构:

旋转阳极组件是被密封在玻壳(厚度3毫米左右)内的,真空环境。
定子线包隔着玻璃驱动转子铜套(内衬铁套)。

因此如果您的设备空间允许,不妨设计一个外凸的玻璃罩(与箱体密封连接),
内有带磁极盘的转轴,外有对应磁极驱动罩。

网友:
真空浇注并不是真空度达到绝对真空效果就好的,而是要在适当的时候放气进去让大气压力把那些低真空气泡压瘪的,所谓适当的时候就是硅胶、AB水等还没有固化还有良好的流动性时从真空状态转变到大气压力甚至加压来消除内部的气泡。高粘度的材料不可能完全脱气泡的

网友:
唇形密封件供应商的样本一般有推荐的结构,我曾经在一个镀膜机的转轴上用过唇形密封,按样本推荐的参数、结构选择就行,效果还可以。

网友(2010-07-15):
我想问一下,箱体组装时用什么密封,假设壁厚30mm,那我取螺钉应该多大

网友:
好帖,留个脚板学习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8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不知道现在回答有用否,10E-5这个真空度是不适合用胶圈密封的,动密封对精度要求很高,你现在这个如果漏的严重肯定是精度问题,想办法改善精度是没问题的,老外的转速在800转都不会漏气,你这转两下就漏应该是精度问题,也可以加一些真空油进去。这是比较省钱凑乎用的方法。最好还是用磁流体,你这规格应该没多少钱!

网友(2011-02-15):
看看,密封也是门大学问啊~呵呵~

网友:
用哪种中间带弹簧的密封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该机构既是活动的想要保持真空就很难了。因为你的装配再紧密也要保证你的传动轴能动作。而正是这一过程难以 ...

这个真空度保证起来不是很难,比较容易。单纯的o型圈密封能达到10的-4次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