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有的多速电机传动中皮带轮传动比为1,有必要吗

楼主(2010-04-27):
皮带传动比为1  干脆直接在电动机与变速箱间接联轴器不就行了

网友:
以我的理解可能是减少振动,冲击,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皮带轮传动是一种桡性传动,能够隔离工作机械的震动和冲击,不会直接传递到电动机轴端,使电动机可以正常、长寿地工作。
另外,也要考虑变速箱外面的轴向空间是否可以容纳电机,以及便利电机拆装。

楼主:
楼上的说的有道理.谢了

网友:
跟着楼主一起学习了~~~

网友:
三楼说的很对.看震动和空间放置的情况判断

网友:
很有道理!一起学习了!

网友:
跟着4楼主一起学习了~~~

网友:
跟三楼学习了,以前也有用过同步带轮,但是没有想过这么多的,呵呵

网友:
跟三楼学习了 。。

网友(2012-01-10):
皮带可以打滑,可以过载保护。

网友:
直接将电机加联轴器连接上去会对机架的精度要求高一些,即使用联轴器加工精度也降不了太多。而使用皮带传动对机架的要求就会很低了,减少了机械加工的量。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问题

网友:
支持三楼,这些我深有体会!公司原来的输送机全部采用电机和主动滚筒直连,经常出问题,改成两个链轮后就好多了!

网友:
同步带既可以减震。同时又不影响传动精度,而且可以使电机与主轴保持平行的方向!总之是有很多用法的、、、

网友:
同意三楼的观点,

网友:
学习了 顶起~~~学习了 顶起~~~

网友:
还有一方面是防止过载,保护电机吧

网友:
这就是经验的价值,经验也是从实践中得来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