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六辊冷轧机轧辊磨削量大概是多少呢?

楼主(2010-04-27):
我单位现在的工作辊新辊是300的每次正常下机磨削量规定0.2mm.是不是有点多呢,还有中间辊是每次正常下机磨0.4mm,支撑辊每次1.0mm.我感觉有点磨得更狠呀,哪位前辈能给出点真凭实据说明一次该怎么样制定这样一个量呢,还有希望同盟们能他享一下你们单位的磨削现状,谢谢大家了!

楼主:
怎么没有先人来给我做些指点呢,太让人伤心了呀

网友:
随便说一下, F1---F5应该是不一样的,
我了解的 F5,过 180KM后, 工作辊就得磨,磨多少,大概是你的一半,其它也差不多是你的一半。尤其是你的支撑辊,没事磨那么多干嘛?
当然,说什么都得看疗效,结果决定一切。
你们的轧辊供应商应该有指导手册。
头像不错, 是你夫人?很漂亮。

楼主:
谢谢呀,大哥,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女孩子,但还不是我的,呵呵,有时间了还会向你多请教问题的

楼主:
一两酒大哥:
    F1---F5是什么意思呢,F5又是什么样的轧机呢,我想知道工作辊轧制过程中的疲劳硬化层的深度是由哪些方面决定的,还有中间辊和工作辊的磨削量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有什么样的参考依据吗?我们的轧机是1050HC六辊可逆轧机,期待高人指点迷经!

网友:
F1----F5是连轧机的机架号,不过咱没干过连轧,也是单机架可逆
我们的工作辊磨削标准是0.1-0.13MM,前提是没有损伤的情况下
支承辊是根据表面状况来的,如果没有缺陷,磨得越少越好,1MM,那可值不少钱啊!

楼主:
那楼上的大哥,你们那有什么探伤设备吗

网友:
超声波探伤
然后再某些疲劳剥落的部位,用探伤剂进行探伤

网友(2010-05-27):
超声波探伤跟着色探伤搭配着使用。

网友:
想起来了,还有涡流探伤

网友(2011-10-01):
浪费吧,我们公司的是1500双机架六辊可逆轧机,我们的辊子磨削量是0.05.也就是机械上说的5道。磨床每次进给0.001到0.005之间!!

网友:
忘了说了,辊子进给和机架无关,都是连体的,每一套轧辊有辊印都不行,所以不存在5连轧的F5磨削大!!
主要还是涡流用的多

网友(2011-12-19):
降低磨消使用Q19冷轧乳化油:
冷却:热传导带走绝大部门磨消热,降低磨消区域的温度;
润滑:在金属表面上形成润滑磨,提高扎顿表面的质量和延长砂轮的寿命;
清洗:冲洗掉磨消和脱落的磨粒,防止轧辊磨消表面划伤;
防锈:金属表面上形成保护磨,防止轧辊和磨床氧化贰防锈

网友(2012-05-25):
都是一些专家说的那么专业,佩服

网友:
没什么特定的磨削量,只有参考磨削量。在线涡流探伤,对事故辊进行超声波探伤,各个厂都有各自的放行标准,我们的是工作辊,中间辊不能有裂纹,中间辊的软点小于0.2,支承辊应许0.1以下的裂纹和0.6以下的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