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小的焊接件,采用的是氩弧焊,开裂---请教

楼主(2010-04-27):
各位专家朋友
我有一小的焊接件,其中片为1毫米的ST14,螺母为
20#钢,采用的是氩弧焊,开裂,都是哪些原因造成的?
请教-----

网友:
估计是含碳量低了,厚度差的又大

网友:
应该是应力造成的,不知道你的焊材用什么?焊接参数怎样?

网友:
看下气体保护效果出来没有

网友:
请问楼主什么样的材质。

网友:
焊接这个东西真的太复杂了,应力、变形、开裂。。。。。。

网友:
ST14 是德国牌号,是冷扎板。
钢种 C:0.04 Si:0.01 Mn:0.22 P:0.009 S:0.006 Al: 0.04  N:0.003 Ti:-
该牌号宝钢生产

网友:
路过看看,没积分,加油中.

网友:
焊缝填充金属不够,或者是选用焊丝材质不合适。

网友:
ST14的可焊性不好,和20#钢焊接,不知道你选用什么焊材?做好把ST14加热下再施焊!

网友:
你用气保焊一般不会出现开裂的,我们公司这样的材质都是气保焊从未开裂。

网友:
薄板件对称点焊再用压板固定就ok了!

网友(2010-08-27):
建议改用气保焊试试吧

网友:
有实物图片吗?看看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