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几个表面处理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4-27):
各位大虾:
    我在日本图纸中遇到 NEDOX 和TUFRAMX 的表面处理方法,想请问具体有什么不同,主要是针对什么材料及处理后性能有什么分别?另外想请问国内有没有这方面技术比较过硬的公司?

网友:
这两个不是表面处理方法名称,是两个商标名称

网友:
铝合金氟聚合物协合涂层处理工艺
铝合金材料及其构件的协合涂层处理包括硬质阳极氧化、特种氟聚合物引入、精密协合处理等工艺步骤,可在铝合金表面形成一层硬质、自润滑、耐蚀性好的氟聚合物协合涂层(Synergistic Fluoropolymer Coating,国外主要有Tufram、Teflon、Nituff、Nedox、Hardtuf等工艺),该涂层除了具有硬质阳极氧化膜的基本功能外,硬度高于硬质阳极氧化膜,且具有自润滑功能、不粘性能、减磨性能等,特别适合于摩擦对偶件、运动或传动构件、光电仪器走位零件、力传感零件、导套/导杆、航空航天产品构件等的功能性防护处理。协合涂层厚度可控制、显微硬度达(350~600)HV0.05、耐蚀性能优异、干膜摩擦系数低于0.25、1000g载荷下CS-17轮10000转磨损量小于30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