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轨小车的导轨上安装的是什么样的轮子---请教

楼主(2010-04-27):
有轨小车的导轨上安装的是什么样的轮子?能承重的轮子和普通的轮子有什么结构上的差别?能用轴承直接做轮子吗?在轴承外边包上东西呢?

楼主(2010-06-05):
怎么没有人回帖啊???????、

网友:
有轨小车千千万,轮子也千千万。唯一能回答的就是不能直接用轴承做轮子。

网友(2011-01-15):
铁轮,包胶轮。为什么要用轴承呢

网友:
我震惊了~~~~~  c6 t2 w- B1 s, z- k
你先去查查国家标准吧,国家对重工行业中有轨运行设备制订了标准化的轨道标准,于此相对应的车轮设计也得按照国家标准来进行设计。车轮与轨道的接触分为点接触和线接触,于此相对应的有两种设计计算法则。在此不赘言

网友(2011-02-15):
上面说的有道理,多多学习。

网友(2012-04-08):
轨道有采用轻轨 轮子有胶轮 钢轮 根据负载定

网友:
物流设备交流群192800535。大家畅所欲言,聊工作,聊生活……

网友(2012-09-15):
可以用轻轨么,轴承代替轮子只能是在比较小的机械中,并不能承受较大载荷!

网友(2013-01-27):
轨道 一般设计手册上有标准  车轮  有很多种 看你承受载荷呀

网友(2014-09-25):
轴承肯定不能代替轮子,除非接触应力非常小且轴承选型富余很大。轨道车的车轮简单来说有两种,一种用来承载的,一种用来获得足够大的轮沿牵引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