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在伸出状态突然停电时,气缸要保持原来的状态吗?请教

楼主(2010-04-27):
图1  二位五通单电控换向阀控制双作用气缸动作原理图

图2  二位五通双电控换向阀控制双作用气缸动作原理图

两图中气缸在伸出状态突然停电,图1会立即缩回,图2会保持原来的状态不变。
问题:为什么要保持原来的状态不变,回位不就好了吗?各位帮帮忙,谢谢大家了!

网友:
突发危险时,按下急停开关,人们最希望的是所有运动部分原地待命,避免不幸的遭遇进一步恶化

网友:
楼上高见,同意!!!!!

网友:
弹簧控制那种状态是原始状态,按图中应该可以。

电控那个状态就不行。

但我用过气动电磁阀,初始状态在气压大幅波动时老不稳定,没搞清楚是啥子原因就走了。

游客

网友(2012-07-11):
是那部分不稳定?气压如果低于150KPa就有可能出现问题

网友(2010-04-27):
有一种自锁气缸的,在断电和断气的时候能自锁的那种.还有如果断电,是不是可以用中位保压的三位气缸呢

游客

网友(2012-07-11):
中位保压气缸还是会向前走一段距离的

网友(2010-04-27):
安全要求或实际工作要求

网友:
要看仃电时有没有外力,这是主因

网友:
三位的电磁阀就是!!!!!!!!!!!!!!!

网友:
这个问题是应根据工艺要求和安全要求来确定的。

网友:
有些设备要求有严格的动作互锁,你要是停电突然退回,就会发生碰撞,甚至会造成人员伤亡

第二个采用的储气罐蓄能保压,它能维持一定时间的压力

中位封闭的三位电磁阀保持位置是不可靠的

电磁阀总会有泄漏,在负载作用下气缸会退回(比如气缸竖直放置时),最好采用带锁气缸,但是锁紧力可以抵抗的载荷有限

对安全有比较高的要求的场合,不适宜选用气缸,建议采用电驱动

游客

网友(2012-07-11):
确实,如果要使用气缸的话,中封双电控是最好的选择。还有的话可以考虑单向阀的气控系统。

网友(2010-04-28):
好像双向阀就能控制,防止突然回来造成事故。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好,学习了,谢谢你帮忙

网友:
三位的电磁阀就是!!!!!!!!!!!!!!!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两位五通电磁换向阀!不要弄混。
通常在突然停电的状态下,汽缸里的活塞回回到初始位置,那么执行的也是初始位置时的动作。
特殊的,对于不带弹簧的电磁换向阀,那么就停在停电时的共为,不动作。

网友:
双线圈两位五通阀具有记忆功能;若要安全那最好用一个三位五通中封的电磁阀,这样即使是断气汽缸也不会落下来

网友:
用三位五通 中封型就可以搞定

网友:
二位五通的电磁阀在断电后A,B孔是和排气孔相通吗?如果是这样气压一样。应当会停止。只是要考虑惯性原因吧。

网友:
气路原理设计主要是考虑安全和功能的要求。一般是保持不动或回到最原始状态

网友:
要看仃电时有没有外力,如果有外力,可以复位。

网友:
我有一个问题,如果不是因为突然断电,而是因为突然断气,气缸会出现何种情况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气缸是否回原位主要取决于电磁阀的种类,图一与图二的主要区别在于电磁阀的种类不同
图一中没有电控线圈,图二有的,这个电控线圈即可在断电时气缸保持原位 具体原理可咨询电气工程师

网友:
同意上位,补充一点如果高危用途,可考虑外加断电制动装置。前面设计可不变。

网友:
这个要根据实际安全要求或实际工作要求 !!!!

网友(2012-07-11):
保持不保持原来状态,这和机械本身的工艺决定的啊,你图一那种电磁阀用310就行,后面那个用320就行,

网友:
要看实际情况来定用中封电磁阀还是自锁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