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知道U盘的接口部分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0-04-27):
小弟想做一个钢的方形套最好是有硬度(因为要求耐磨 hrc50上下)厚度在0.5以下(要求批量生产) 想了想 若是用手头的冲床做起来那是太有难度
此时我看到了桌上的U盘 虽然尺寸不符 但是U盘口的金属插头正好符合我要求(尺寸准确又便宜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硬度)
请问哪位前辈能指点一二

网友:
没有硬度,一般低碳钢镀铬的,承受不了负荷,

楼主:
具体是用的什么设备制作的呢?
我仔细看了下 应该是转弯一圈最后是卡头卡住 这个是怎么弄的呢?

网友:
按照你的要求估计很难实现!先顶起来,期待高手!

网友:
以前干过冲床工,加工过类似零件,需要三幅模具,一是下料,二是弯两边,三是把两边合起来。你可以咨询一下做模具的。批量生产还是做模具实用

网友:
如果是批量生产,除了用模具冲压、折弯以外,还可以用冷拔模拉制。先选取适当直径和壁厚的圆管,可以向厂家定制,然后再将圆管拔成扁方管,然后热处理,最后切断成所需长度。热处理可以与拔扁方管连续进行;拔出的管,紧接着进行高频加热,冷却,回火。也就是说拔出的扁方管就已经是经过热处理的,只要切断就行了。

网友:
USB的接头模具我可以开

网友:
应该是一种专业的打包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