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加工电梯曳引机的?

楼主(2010-04-27):
我想知道曳引机的机械件的检验方法,比如制动臂,机座。请指教。

比如需要什么量具,辅助的工具。

还有一般是不是用三坐标测量的?

网友(2010-05-28):
曳引机不同零部件的检测设备也不同,你所要求检测的项目不同检测的设备和工具也不同,一般从大的方面讲可以分为机械性能检验和尺寸公差检测
   机械性能检测又分好多项目,比如铸件的抗拉强度、硬度、表面质量等,有的还要求检验金相组织,不同的项目需要不同的设备,拉伸试验机,硬度计等等
  尺寸公差检测一般对于形状公差不用上三坐标测量,一般的测量工具都能搞定,但是对于位置公差还得上三坐标,当然部分形状公差比如圆度也能在三坐标上测量出来,只不过用不划算而已
至于量具辅具那就多了,一两句话说不完,而且牵扯到好多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