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可以为整个组装产品称重量吗?

楼主(2010-04-27):
请问大家,在proeE里面可不可以为整个组装产品称重量,在为每一个零件设置密度时怎么有些(显示的是灰色)设置不了,还有最关键的就是(质量=2.3908367e+03),那后面的e+03是什么意思哦,,求求大家了 。

网友:
e+3就是10的三次幂,应该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应该可以,但没有尝试过,通过【文件】/【属性】应该可以看到

网友:
可以的 楼主做好模板文件会比较方便

网友:
可以计算呀,你点计算会自动弹出要求输入每个零件的密度(见图片)
e+3我都是按土办法,e+3小数点三位(3次方)

网友:
可以的,设置好每个零件的密度,然后设置你的单位制,这样的话求出来的质量是kg为单位i

网友:
e+3就是10的三次方,科学计数法
剩下的问题楼上的几位都回答的很好了

楼主:
我也是按照这样来计算重量的啊 可是算出来的数字太大了,  不知道是不是那里出了问题,请大家给我看看这些都是多重 多少公斤    机架质量=3.9793867e+08公吨  机架脚质量=1.2827710e+07公吨  横轴质量=1.8489463e+08公吨,,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些都是多少公斤啊  谢谢了,,我急着要重量啊   老板急着问我要整个机器的重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密度没有设置好 还有单位也没有设置好
其实也无妨 按比例转换过来好了
最好做个模板 也可以默认材料为铁 这样计算方便很多……

网友:
你组件中 有工件密度没设的,估计只设了一部分,公吨就是吨。
机架质量=3.9793867e+08公吨 =3.97X10^8吨   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