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式加工中心转台时误差太大报警---请教

楼主(2010-04-27):
请问各位大侠:卧式加工中心转台时误差太大报警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不是转台下面的间隙卡友碎屑,还是润滑不好呢?

网友:
应是工作台伺服传动不准确,光栅报警,检查传动那一套机构是否有间隙了

网友:
估计传感器有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了!转台不是一直是这样的,有时一次可以到位,有时要转三、四次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