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件不好做呀,大家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10-04-27):
现在我们是用丝攻杠的,效率特慢...费时费力气...哎.大家看看怎么弄..厂房用的

网友:
没有特别快的,除非发订单给小作坊加工,效率比较高,
量多的话直接钢管锯好了车一下,多叫点人攻丝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攻丝所带来的扭力,什么东西也难夹,有时攻得滑掉了.那个无奈呀....5555555没人来回答我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扭力大,丝锥容易断,是装夹变形后你底孔缩了,材料的组织结构有变化,产生了内应力,因为壁比较薄,你试下做个工装靠平面定位,不靠外圆定位,这样会好点,不用每个用卡盘夹,做个环状直接压紧

网友:
楼主图纸剖面线打的有问题,应该打到内螺纹小径上吧呵呵
攻丝时加点油会好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谢谢你的提醒,俺新手,图画的马马虎虎的,别见怪...嘻嘻

网友:
回复  中国公民甲

    嗯嗯,谢谢你的提醒,俺新手,图画的马马虎虎的,别见怪...嘻嘻
引用 楼主:

呵呵,长度标注是否应标标总长18和台阶尺寸12呢,嘻嘻,别说我挑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环状的夹具,具体如何弄才好,因为这个扭力实在大得离谱,图纸上还写着新中国船厂呢...这设计,看着就让人生气了,这工件根本就是设计不合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嘿嘿,台阶尺寸还是有标的...总长没有,呵呵

网友:
回复  中国公民甲

    嘿嘿,台阶尺寸还是有标的...总长没有,呵呵
引用 楼主:

一般是标总长和12吧,6不标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楼主,这个工件加工不是很难啊!
可以直接用车床加工嘛!车外圆、端面及钻孔均可以在仪表车床上加工的嘛!效率很高的!
然后攻丝的话可以上16车床上啊,做个夹具工装和丝锥的工装,攻丝的效率也是很高的!
原先单位见过车工用16床子攻丝的!~
效率很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无论哪一个行业都是这样标吗?这个是车工的图...机械图吧.求解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仪表上钻那么大的孔可以吗?具体是什么转速和切屑力度.?

网友:
备两块钢板,一大一小,一个是底座,一个是压板,钢板大概12~15厚,中间钻个孔毛刺去下,不要倒角,孔径比你那图上小径大个0.5,争取最大定位面积,用螺钉和螺母定位高度,比总厚小0.3~0.5,把活放进去,另一端一样的道理压紧,有条件的话压板,你滚下花,增加抗扭力效果.
具体怎么实施我也好久没做那中比较高难度的模子了,因为我们这里不用,我以前在在日本企业用过这样的工装,效果很好,定位能力强,而且装夹方便,只要合理利用好弹簧,螺母,螺钉这3样,配合好的底座和韧性好的压板,工装很出呼意料

网友:
楼主好
帮个忙哦,你上面那图是怎么发上去的啊?谢谢!

网友:
也是新人 跟楼主一同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发贴的时候右上角不是有一个高级模式,你点击进去,里边插入图片就可以了。

网友:
车加工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知道什么意思就行了!!!要那么挑剔吗!!!

网友:
到外面找有攻牙机的厂家帮忙做吧。人手攻牙太痛苦了!

另外,标注方面,标清楚一点没坏处,方便工人加工。不过这个与楼主主要意图无关。如果是我话,会删除一些无关的标注,方便大家看图,突出重点。

网友:
用仪表车装个减速器攻丝应该.

网友:
车床加工后,做套摇臂钻的夹具,零件立着放,环形套夹 D31 ,同时向下压,将转矩转化成,径向夹紧力和端面的摩擦力。

为什么设计成这样的??
改改不行么??

网友:
M20干吗还用丝攻?直接车啊

网友:
呵呵 其实没这么复杂
我有好方法
我们专业加工此类件

网友:
这很简单吗 我们专业加工此类工件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就好好分享一下你的好方法麻。。谢谢

网友:
可以先攻丝,粗加工外圆,切断,最后精加工。反正所有尺寸没公差。

网友:
来学习的了,看看这个到底怎么做

网友:
呵呵 这活太好干了 需要我们厂帮忙不

网友:
买台自动攻牙机,浙江一带做这个的很多的,全自动上料,攻牙。网上搜也能搜的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纸画的的确不标准

网友:
用螺纹铣刀铣出来,比丝攻好多了

网友:
不可以在车床上攻丝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还是新手,没办法,下次注意注意。。

网友:
如果这也不好做的话我看机加行业就没什么好做的活了

网友:
车螺纹是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
这个东西用数控调丝不行吗,效率不高吗,为啥费用丝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这里是说他的加工效率..

网友:
车床学徒都能搞定的东东.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知道,我这里说的是效率

网友:
用车床车出12长的台阶,调头加紧,转孔攻丝,普车就可以,攻丝开低速12~56正转进反转出,M20开低速可以做的,左旋还右旋,那就是你的事啦我是打酱油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因为材料硬度太高还是其它什么原因?

网友:
是啊   总长一定要标   其它长度是要看哪个尺寸最重要就标上它    为了加工别人好看哦

楼主:
回复 网友G:

    而是在杠牙的过程中扭力过大三爪卡盘打滑,原因:内孔钻了之后,杠牙过程产生内收缩力而打滑...只能手动杠牙,你说慢不慢?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只能说你根本没看过我的贴,贴里的人就知道,你怎么能说是学徒都会呢?

网友:
用长料做,前面留2个零件的量,先做内孔,攻丝.再加工台阶.

网友:
长棒料(量大可以定做管材。)
钻孔--攻丝--车

网友:
首先说一下,楼主应该补补画图基础;其次我想说你嫌哪一个步骤慢,如果下料慢,你可以定制此类钢管应该会快点,如果是里面的螺纹,我可以教你挑一段长的,然后割断。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您的意见,我下次会注意的。。

网友:
有这样的螺帽卖,你买回来车一下不就可以啦。
火大。

网友:
是镶在设备内的螺母。选用厚壁管,1、最好是先退火后加工,工序为先车一刀,攻丝,再车外台阶,切割。成型。设备为数控普车。2、选取已成型内孔M20的非标螺母进行外加工即可。

网友:
这个应该好做,仪表车也可以做,下料后打孔,镗孔,然后攻丝,那个攻丝夹具开好了不会打滑的,转速大概在100转左右,一天大概可以攻1000多个,我以前做个一次,孔壁比你那个还要薄,牙距还要大,那个夹具做也简单,不过我不会画,就是一个铁板,大概在25*80*120左右吧在边上线切割一个孔,是放产品的,做成半个孔活动的,那个孔割成齿一样,外部用螺钉一压就成

网友:
{一般是标总长和12吧,6不标}不一定应按设计要求标注

网友:
不是很难呀!慢慢来!

网友:
用数控车床,普车就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有什么好方法可以介绍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 啊,我也这样觉得......路过.......

网友:
用内螺纹旋风铣,效率很高的。

网友:
顺便说一下,不管标注有没有问题,大家是否看明白了。人家是求助的,不是探讨制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55555555他们一直在我的图上面纠缠

网友:
如果数量可以的话,考虑精密铸造或精密锻造,然后交给玉环那边的小加工厂,用仪表车就可以加工,效率蛮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大侠你最明白事理,哈哈。。

网友:
如果这也不好做的话我看机加行业就没什么好做的活了
引用 网友G:

    深有同感的

网友:
学习学习一下,看看到底能怎么做

网友:
什么材料?每月个月有多少?才想工装成本

网友:
该个车刀 直接车不行吗??

网友:
路过看过,学习过,大家还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没有特别快的除非发订单给小作坊加工,效率比较高,量多的话直接钢管锯好了车一下,多叫点人攻丝           支持这个提议

楼主:
回复 网友L:

精密铸造,成本太高了吧!但是还是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M:
成本过高,而且不具备数控普车设备,只有普通车床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倒想看看旋风铣设备是怎么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N:
我知道这个东西比较常做,但是效率不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O:
普通A3,每个月一万粒,这个工装正在想。。你有什么好的提议!!!!

楼主:
回复 网友P:
别这样泼泠水,好不好给我想想。。

楼主:
回复 网友Q:
麻烦你帮忙画一下那个夹具,感激万分。。

网友:
太好解决了,买厚壁管用数控车加工,效率很高,如有需要,我可以为你们加工。

网友:
旋风铣设备网上搜搜有很多。我的是用一天时间800多元钱做的。效果还可以。我还是比较满意的。我加工的是t48x8的梯形螺纹,40长,每个大概3分钟左右。也不是十分快。主要是劳动强度和操作难度低,省心。

网友:
不知小妹所说的效率是多高,现在一小时一件,改后一小时3件,也叫提高效率。当然这是比如。先这样有台阶有螺纹的工件,普通车床上我们至少也要3分钟1件。
常规工艺:1、钻M20底孔,深度20。倒角,(不倒角攻丝后会很难看的)。
          2、攻丝。
          3、车φ31×12   φ35  倒角(去毛刺)
               4、切断。
          5、夹φ31平端面。
或者最后攻丝问题也不大。要是舍得花成本,直接精密铸造出来。希望高手出现。
不过图纸应该注意点。

网友:
用数控车加夹头,都不用考虑的工件,螺纹用车啊!

网友:
我是新手,期待高手来讲讲好的意见。

网友:
如果实在量大建议到线切割弄个中间有35直径的圆盘,薄一点也弄到6高,然后据开来包裹住底部35,高6的地方,夹在台钳上攻丝如何,壁厚有单边7.5挤压不会变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R:

    十分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
为什么不车呢,车要比攻的快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S:
那也要看看楼主多大的批量了 呵呵

网友:
有一种方法叫旋风铣。很快

网友:
用车床车好外圆,在用割刀割下。车外圆和割,钻孔加工不要多少时间的很快的。外圆和孔做好,夹外圆31,用12到6这个面做靠面,车螺纹,转速放400差不多了 ,用数控速度可以更快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可以把内孔加大的

网友:
用管料做,在车床上一次卡装就可以完成,内孔和外圆一刀完成,以保证同轴度。M20螺距是2.5mm,根据公式将内孔车至17.5mm即可,用莫式死顶尖改制一个工装丝锥架(就是在顶尖前端加一个套,再在套上锯或者铣出2个平行于轴线的沟槽,将丝锥架两个扳手能卡住。),将工装安装在尾座上,丝锥架和丝锥安装在工装上进行攻丝即可。本方法适用于批量生产。:

网友:
像这样的大批量用攻丝不是好办法,都是仪表车做的,速度很快

网友:
找简易数控车加工,费用低,质量好。

网友(2010-05-30):
呵呵,数控车,一刀全干了

网友:
做个工装压板,再攻丝,也可以快点的吧

网友:
螺纹要求高么?不高内孔整大点。

网友:
落料--冲,锯都可以
上仪表车
加工外圆---钻孔---车内孔---攻丝

网友:
现在这个工件做好了吗

网友:
内孔尺寸留小点余量,用机器攻。

网友:
M20的工制螺纹,用螺纹车刀,在车床上直接挑扣就行了。分3刀以上,不应该有问题。如量大,车床粗车过后,用精丝锥过一下。
    如用攻丝机,可做一个弹簧夹头,就是一个孔径31mm,壁厚10mm的钢套,为装夹定位方便,可在一头做出5mm宽的抬肩来,用这种夹具,在攻丝机上,M30的螺纹,一次都可攻成。

网友:
你可以先下料  ,  上车床  打孔  攻丝  ,在车削

网友:
太简单了,呵呵,我们经常加工,有时候加工几千件呢

网友:
数控车直接做到位 效率又高 精度有好·

网友:
直接下长棒料,车好外圆、内螺纹后割断,再车对总长就行啦。

网友:
要是现在已经加工成这样那就上车床挑扣吧,还没加工的话我建议你重新安排工艺,因为把扣留到走后这工艺不合理

网友:
看能否改为用车床加工,可能效率会高很多

网友:
是不好架啊啊 啊啊啊啊啊

网友:
为什么不车,要攻呢?

网友:
用圆钢做一个切割下来再做下一个!具体:夹着车外圆,钻孔,镗孔,攻丝,切割!再下一个

网友:
可以车两刀在攻!!!!!!!!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