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爪ECC抗离心力球锁紧卡盘

楼主(2010-04-27):
我司是生产汽车零部件中的刹车盘,因动平衡量大不良品太多现决定购买此6爪卡盘,请问有用到此类卡盘的大师介绍下此产品性能及相关,谢谢!!!

楼主:
我了解的6爪ECC抗离心力球锁紧卡盘产品性能特点:

1.球形臂和轴承的设计及密封设计

球形臂的设计,夹具在摇摆的动作中夹紧加工部件,而一般的是通过水平运动夹紧。一般夹具的润滑是由油嘴将润滑油喷射进夹具内部,容易把杂质灰尘带进夹具内部而影响夹具寿命而且带来的工作环境的二次污染。而WOODWORTH夹具是通过密封衬套将润滑油密封起来,不会造成润滑油的泄露,经用户使用,生产400万个零件才需更换一次密封垫套。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工作环境。由于夹爪,爪牙,球形臂,轴承,以及密封衬套的分离设计,只需更换磨损部件,节约成本。

2.夹具自动锁紧回位设计

在需要加工平行平面/需要钻孔,且钻孔平面和底部固定平面垂直/加工刚性的部件时,为了确保加工的精度,woodworth夹具会在夹紧工件后会由气动/液压部件带动夹爪自动回拉将工件锁紧,比起传统的敲击方式更加省时高效。

3.集成在夹具里的自导机械装置的设计

由于公差等造成部件表面的变形,易引起爪牙受力不均匀且影响加工时的平衡性,而自导机械装置就是安装在夹爪上的爪牙通过摆动来达到对等的力来夹紧加工部件。

4.高效省时的设计

一般的夹具在粗加工后要通过重新调整夹具来完成第二次精加工,但是Woodworth 系列夹具可以在控制面板上设定程序来完成第二次操作,节约时间,大批量生产可以大大提高效率.

5.独特爪牙的设计

爪牙的应用在在加工过程中更易找到加工部件的中心轴,而且对于薄壁或者材质较软的加工部件,减少了夹具对薄壁表面的破坏和提高了加工精度;爪牙的快速置换功能,可以在不同工况下互换使用。

6.高速稳定性设计及抗离心力设计

在加工过程中,夹具夹持工件进行高速旋转,由于离心力的影响,加工部件会有所松动,影响加工精度,WOODWORTH夹具在设计时在夹具内部加装了质量块,质量块所产生的反作用力会抵消加工部件产生的部分离心力,因此在同样的夹紧力的条件下,WOODWORTH夹具可以实现更高速的旋转,同时保证夹紧力损失最小。

7.特殊夹具的应用:
Woodworth对于汽车变速箱档位部件专门设计出一种夹具,由此可见,woodworth是非常专业的和具有强大设计能力的夹具公司。

8.产品系列的多样化
  Woodworth 有多系列,多型号的夹具供客户选择,可以根据客户不同工况选型。

GM,VW,HONDA,TOYOTA,TRW(天合公司), Delphi(德尔福),Federal mogul(辉门), Cummins(康明斯)等国际巨头都已经采购ITW woodworth 夹具,并且获得好评。

6爪ECC抗离心力球锁紧卡盘特点:

 1.在高速旋转时的抗离心力设计
 2.12点的补偿力分布
 3.单个螺纹夹爪的安装
 4.可互换夹爪的快速安装
5.最大的切削流设计
 6.在薄壁零件的应用中,能增加输出的灵敏度
 7.外夹和内夹的多功能性
 8.不同的夹持性能(利用ITW的可变孔口油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