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液增压机工作原理图释

楼主(2010-04-27):
气液增压机工作原理图释

* 简单的动力驱动
采用气缸与液压缸以及气控电控阀组作为动力执行元件。 最大6bar或10bar压缩空气驱动,无需液压系统,即可产生2kN - 2000kN的冲压力,冲压力可在额定最大值以下无级调节。三行程全新冲压设备 针对实际冲压加工的不同阶段科学定点地施加不同的动力,实现了最经济的高质量冲压加工,能耗极低
* 1.静止状态

2.快进行程——纯气动驱动模具快速小力接触工件。

3.力行程——接触工件后,即自动转为气液增力的力行程。

4.返回行程——完成冲压加工,模具气动返程。
*先进的“软到位”冲压技术
在空行程,冲压模具由压缩空气驱动,快还小力接触工件,无冲击、无噪声,极大地提高了冲压加工质量及模具寿命,改善了冲压加工环境。
•        独特的“增力自适应”冲压技术
在总行程范围内,无论在任何位置,只要模具一碰到工件,气液增力缸即自动地由快进行城转换为力行程,进行全力冲压加工,无需任何附件的调节控制。更换不同模具,不同工作,您无需进行设备行程调节。

功能:
   快进行程:
主阀(a)动作,工作活塞杆(1)纯气动驱动外伸,推动上模具快速小力接触工件。

力行程:
上模具遇到外阻(工件),力行程转换阀(b)自动动作,增力活塞杆(2)封闭高压油,开始气液增压的力行程。

返回行程:
主阀换向,内置式力行程转换阀自动排气,工作活塞杆返回,完成一个工作循环。
•        带有快进行程(空行程) 及遇到外阻自动启动施加的气液增压力行程的气动冲压缸,对您来说,控制和使用操作此缸如同双作用串联气缸一样简便。

气液增压机选购时,请您注意他有局限性就是您加工的工件的最大实际变形量应该小于20mm,其它就是是根据压力的大小来选取的,因为它的局限性就决定了您在选购时,
首先注意我们提供的标准,其技术参数能否达到你的要求,若不能请及时同我们联系,对局部进行机体进行调整,以达到您的加工要求。我们现今已开发3种不同的机型都是根据客户的要求来定制的,主要有:立式深喉型、固定台式、导柱式。它的工作优点:独特的"软到位技术"保证工作过程冲击振动小,无噪声,极大地提高了工件铆接加工质量及模具寿命。
铆合面光滑,无撕裂现象。 最大6bar或10bar压缩空气驱动无需液压系统即可产生200公斤-200吨的冲压力,冲压力可在额定最大值以下无级可调。铆接力可以无级调节,设备运行速度可以无级调速。
气缸与液压缸专利密封结构设计,集气缸与液压系统的优势于一体,完善的结构是高效率、高质量、长寿命和运行成本低的可靠保证。我们还设立了感应开关,在预压气驱动的行程中,它只要在任何位置点感应到工件,就会立即转换成液压,无需走完全部行程,同时在增压的液压行程中压力稳定,误差极小.同时我们采用多种控制方式,加入压力控制表,如果您需要压力为3.2T那么可以设定此压力,那么它输出的压力仅为3.2T.超过此值即自动回程. 采用气驱动液压油来完成作为动力执行元件,与气压或液压式冲压设备相比最高节能可达90%。
工作过程无冲击、无噪声,可极大地提高工件加工质量及模具寿命。更换不同的模具即可实现一机多用,可最佳的进行板件连接及完成板件成形、弯曲、冲压、冲裁、矫正、剪切、铆接、冲压印字等工作。 具有台式、落地式、手钳式、偏心作用式、专用式等多种结构形式。

网友:
很想看看图在哪里,工作原理怎样,但是只能看到广告。

网友:
沙发啊!
请问一下楼主,这个快速行程转换为工作行程是通过什么控制的呢??
曾经接触过气-液折弯机,也是有一气-液增压装置,不过其调整快速进给和工作进给是通过调整行程开关的位置来实现的,工作回程完全为气动控制。

网友:
有图吗,可以上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