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位齿轮的变位系数

楼主(2010-04-27):
我最近刚接触到变位齿轮,不知道该怎么确定变位齿轮的变位系数啊?

网友(2010-07-03):
变位系数不能选得过大,过大后齿顶厚变尖,过小导致根切

楼主:
可到底该怎么确定呢?
是不是在机械设计手册上查啊?

网友:
可在机械手册上或齿轮手册上找到答案的.

楼主:
我知道了
谢谢了

网友:
啥东东,选变位系数也算个技术活了

网友:
要看是高度变位还是角度变位

网友:
根据中心距来确定。对不起,您的帖子小于 20 个字符的限制,请修改。对不起,您两次发表间隔少于 90 秒,请不要灌水!

网友(2010-08-05):
先根据实际中心距和理论中心距算出总变位系数,在给两齿轮分配,书上是有的,

楼主:
可以根据计算的结果,是不是可以在两个齿轮上任意分配啊?

网友(2012-06-05):
首先确定为什么要变位????
1,凑配中心距。
2,当齿数小于加工齿轮的最少齿数时避免跟根切。
3,提高齿轮的强度,即齿面接触强度和齿根弯曲强度。(提高强度最直观的体现是增大啮合角度)
4,修复损坏的齿轮。
设计变位齿轮的关键是确定变位系数。变位系数的确定有多种方法,最常用的是封闭图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