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控刀架和刀库的区别?

楼主(2010-04-27):
请教:数控刀架和刀库的区别?

网友:
简单点说,刀架是车床用的,刀库是加工中心用的

网友:
刀架、刀库有区别吗?

网友:
刀库一般是镗、铣加工中心用的,就是一个刀具仓库,不用时挂在仓库内,用时通过取刀机械手将刀取出安装进主轴内。3 F- G' g( e+ w
数控刀架一般是车床或车削中心用的,有4工位、6工位、8工位、12工位等,一般需要预先将刀安装到各工位上,加工时用哪吧刀,就将刀架转到哪个位置。

网友:
刀架是上好了刀定好了位等用,刀库是存放好了等用,刀架上刀位置很重要。

网友(2010-08-20):
最直接的区别是刀架上的刀具可直接参与机床切削,而刀库中的刀具需借助机械手将刀具换置机床主轴单元参与切削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