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C40 的45号车螺纹用什么刀片号啊

楼主(2010-04-27):
HRC40  的45号车螺纹用什么刀片号啊,由于工艺要求,螺纹要后车,M70X2的转数都100了,车不到8件刀片就不好了,刀片是以色列的,谁有好的刀片,介绍个 谢啦!

网友:
这个应该比较好加工哦 如果是法拉克系统的话 用G76 挑  速度可以再高一点  我是用的三特的刀片 一般这样的可以做70件左右  我是HRC36~42的

网友:
G76挑2的牙距不建议使用,这样的话刀具磨损的更快,大螺距的产品适合这个指令,单刃切削。2的牙距g92就好了。最好选有断削槽型的刀片。瓦格斯的我们一直在用,36度左右60-70件正常磨损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是以色列哪家的,以色列有瓦格斯,伊斯卡和CPT的,我做瓦格斯的,不知道你具体参数是多少,瓦格斯的刀片不知道你们选对了没有!

网友:
VKX切削速度给45-60,分12刀试试

网友:
我就没见以色列的刀片怎么样!我建议使用瑞典的刀片,象山高<SCEO>山特维克.三菱刀片车螺纹HRC40以上一点问题多没有.

网友:
不要先说刀具不好!
先把条件说清楚!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02652&extra=page%3D1
大家再分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