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密度组合式行程开关---请教

楼主(2010-04-28):
请问组合式行程开关的重复定位精度的定义?

我厂由台双柱式立式车床(液压进刀),是老式继电器加行程开关的那种,现在想换成现在市面上流行的那种高精密度组合式行程开关,不知道上面说的重负定位精度是什么定义?比如说我安装在刀架上,能够保证我没回进刀到指定位置的误差值?
我厂加工零件的精度找0。08一下

谢谢  希望大家能够给个这类开关的平均价格,谢谢

网友:
重复定位精度,查下国标定义,再不济百度下定义,比谁解释的都强!

网友:
行程开关的重复定位精度和机床的重复定位精度的确有关联,但是好像不是同一概念耶。

网友:
正因为有区别,所以大家查下,共享下,这个问题我在毕业设计的时候光这个概念就查了老长时间。

网友:
机床工作台定位是程序定位,刀架定位是编码器定位,两者都有限位开关但作用不同。
0.08的精度太高了,高精密度组合式行程开关在使用中不能保证重复定位的稳定性(CMK不足)。还是用编码器或定位块定位吧

楼主:
每个设备的重负定位精度的定义不一样,因为我之前看过接近开关(西门子手册)重复定位精度,我我要求的不一样,所以我在这里发帖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