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锈钢表面亚光防锈处理

楼主(2010-04-28):
主要为1Cr18Ni9Ti、3Cr13、9Cr18、SUS440C

极少件1Cr18Ni9Ti喷沙后有小锈点,不晓得原因。

3Cr13、9Cr18、440C喷沙后,清洗干净无后处理,普遍生锈,都呈小点状。
请教高手到底如何防锈?

单位没有专业表面工艺人员,稍复杂的方法不会采用。

对3Cr13、9Cr18、440C除了喷沙,还有什么方法进行亚光处理?要求耐腐蚀、耐轻微划痕。

不胜感激。

如果有厂家在重庆市主城周边接此业务更好。

网友:
打砂去锈处理再喷涂不就得了,亚光种类多多(磷化钝化砂光麻光等等...),最好还是根据产品要求做了

网友:
喷砂后酸洗钝化然后喷清漆

网友:
喷沙 电化学抛光 钝化处理 然后化学封闭

网友:
电泳涂装~~~~~~~~~~~~~~~

网友(2010-08-09):
用抛丸机可以做亚光,要使表面不生锈,要用不锈钢抛丸,成本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