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阀门结构图中代号含义的疑问

楼主(2010-04-28):
图中的H代表什么,我在别的图里还看到 H1 H2,有的还跟着标准“开”“关”。这是个什么意思
还望各位了解的人不吝赐教

网友:
H是阀门的结构高度,标准开。关是根据要求(阀杆是左旋还是右旋)一般顺时针旋转手轮是关。顺便说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告知:)

网友(2010-11-19):
外形尺寸,设计包装箱和阀门在管道上的安装空间时用。L比较重要,阀门的结构长度有标准的,其余尺寸可以根据设计定。

网友(2011-03-10):
路过,长长见识,学习学习

网友(2011-05-11):
H为阀门设计高度,一般指全关位置时候的高度。标注上开关的H值则分别为全开位与全关为的H值,H1H2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