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帝数控车系统,增量编程---请教

楼主(2010-04-28):
最近做一个工件,用调用子程序的方法做,所以用到了增量编程,以前都是绝对值编程的。
   于是遇到了新问题:
        1.假设一号刀(T0101)在坐标“0.0”的时候,使用增量编程“U50,W50”,坐标因此变为“50,50”。
        2.此时换二号刀(T0202),因为刀补值不同,其绝对坐标不会再是“50,50”,但我想让二号刀用增量方式回到“0,0”点,我考虑U和W值均要计算刀补值的差值。
        3.实际操作中,我发现我的考虑不对,当我输入“U-50,W-50”,二号刀无视刀补值的差值,回到了“0,0”点。
        4.我电话向凯恩帝售后人员求证,却得到否定的答案,他也认为考虑刀补值差值是对的。

   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大侠能给我解释下,或者是不是在系统参数里有设定,可以自动计算刀补差值的?

网友:
楼主最好把那一部分程序呈上来我们大家看一看。也好做出判断。
我考虑是不是二号刀恰好与一号刀的刀补值相同呢。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你说的这种结果。

网友:
你遇到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啊?说来大家给参谋一下。

网友:
查了一下凯恩帝的网址,下了几本说明书,有一本有一点说明

网友:
按这个说明,应该不用计算刀补差值  见第72页(总页数,不是页码)

网友:
我日.啥论坛.一个都下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截图,点一下就放大了

网友:
有点儿明白了。可是还不完全明白。但是“cncw252 ”是个热心的人。
谢谢你啦!

网友:
不怎么明白
`说不清楚

网友:
还是把你的程序发上来看一下吧

楼主:
有点明白了,我手上的K1Ti说明书啥也没说,看的我一头雾水。
看来国产系统在说明书方面还得下功夫。楼上K90Ti的收下了,多谢啊!

网友(2010-05-28):
我一直都是做广数的,感觉做一个系统的不行了,“cncw252 ”的我收了,谢谢

网友:
子程序为什么就不能用绝对了??如果你非要用相对,起码定点用绝对,然后再用相对的。不要把东西想得那么死,说明书上很多东西都不同的,就拿G2 ,G3来说,不管机床是什么型号的,说明书上都是按后置刀架写的。单单GSK的,928TA就和928TC  TB不一样。还有除了G92  G76其他循环俺也从来不用。

网友:
这问题我遇到过 ,原因就是自己对程序不了解。表达不清楚,不好意思。凯恩帝系统没问题。调用子程序主要是车直牙连锥牙。

网友:
改变刀位时刀架是否移动,如果移动就是参数的问题

网友:
你在换刀的时候要在录入方式下进行,当你在录入方式下输入U-50,W-50时你仍然要输入T0202并且一起执行,再试试

网友:
在录入方式下进行,在输入数值后,在输入TO2O2在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