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离心风机的风速能达到60m/s吗

楼主(2010-04-28):
请教,离心风机的风速能达到60m/s吗?有其他的风机能到达这个速度吗?

网友:
看风机的级数和管道增速能力,

楼主:
是减少出口截面面积吗?

网友:
不单纯减小出口面积,
首先你的风压要够,之后通过压力/流速转换就可以了,你算一下就知道。

楼主:
搞个具体点的。我不太明白,呵呵。风机选定。
风机流量为13000立方米/小时,全压为2500Pa。风经一个大的风箱四周的10个小口出来。如果要求离小口100mm处的风速到达60米/秒。有可能吗?

网友:
简单说,按你的参数,没有可能,

楼主:
越说我越晕了。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实现60米/s的风速(这相当于17级飓风了哦哈哈),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
不明白你晕在何处?
你风压不够,在变换的时候,不能得到足够的风速,就这么个道理,怎么会晕了?不理解!

楼主:
呵呵,我估计也是这个问题。能给个计算公式吗,谢谢!

网友(2010-12-06):
你说的风速指的是那个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