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溢流阀与轴向柱塞泵共同设定系统压力不当是否会导致系统油温上升

楼主(2010-04-28):
我厂有一液压系统油温升高的速度特别快,厂家调试人员通过调溢流阀和轴向柱塞泵的倾角来调节可以将压力设定到工作压力而且系统油温也迅速下降达到适合的温度。
     请问各位前辈们能否告诉我这样调节的依据是什么,有没有什么规律。先谢谢了!

网友:
降低系统工作压力,调整泵输出流量,降低发热量

网友:
会的。溢流阀热能来源。柱塞泵热量不大!

网友:
同意溢流阀是热量的来源 也就是一个能量的转换过程 如果溢流阀调压高了以后 主阀芯的开口度会变的小了 溢流的时候 液压油的流速加快 产生的热量就会增加

网友(2010-11-19):
没大明白 ,说得不大清楚

网友:
如果溢流阀一直溢流的话会产生热。当泵达到系统压力时溢流阀可多调个半圈

网友:
应该是调整泵的压力流量特性曲线

网友:
呵呵,应该是调整溢流阀和变量泵变量压力相互关系。
原来的状态应该是泵没变量,一直处于溢流状态
调整后应该是溢流阀当安全阀了,泵到压力自己变量。由于没有溢流流量,所以发热会大幅度的降低

网友:
其实调节柱塞泵是减小输油量,以减小发热。调节溢流阀是调低系统压力,以减小发热量。

网友:
看了这么多还是不很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能说什么,只能说贝贝楼主太强悍了

网友:
路过,也经历了这种事,调试的人没注意到,油温很高

网友:
现在现场服务刚好遇到类似的问题,系统发热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