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脉冲型双路比例阀放大器

楼主(2010-04-28):
 采用脉宽调制型电路,发热小,功 耗低;
● 智能化设计,免去调试的麻烦,是目前市场上最易用的比例阀放大器;
● 主要元器件采用进口器件,使用寿命长,可靠性高;
● 采用独立电源供电,抗干扰性好。
● 过载保护,短路保护,有效的保护比例阀;
● 多种输入控制方式,通过拨码开关选择。可用脉冲控制(0-15000)或0-10V控制。如果选择脉冲控制,就可省掉DA转换模块,节省成本;
输 出 电 流
 0 - 2A
工 作 电 压
放大板输入电压: 24VAC-36VAC
线 性 误 差
 2%
输入控制电压
 0 - 5V、0-10V、0-15000个脉冲
功     耗
 小于 1W
工 作 环 境
 温度:-20℃ ~ +70℃,湿度:85%以下,无腐蚀性气体
振     动
 10 ~55Hz, 1.5mm
冲     击
 150m/s2

使用说明:
1、如果是双比例阀,放大板电源应不低于交流24V
2、如果两路都用来控制压力比例阀,或者比例阀阻抗小于10欧姆,建议放大板电源采用交流12V
3、如果采用脉冲信号控制,请把放大板拔码开关3打在ON位置。三菱PLC可以用PLSY指令Y0Y1输出脉冲,西门子PLCPLS指令Q0.0Q0.1用于输出脉冲;
4、放大板拔码开关2打在OFF位置,加减速时间为零,也就说反映速度最快。打在ON位置,反映速度由放大板右上方的电位器决定;
5、放大板拔码开关1打在OFF位置,放大板单路输出电流限制在1.2A以下,在ON位置时,放大板单路最大输出电流限制在2.5A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