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铸铁

楼主(2010-04-28):
请问铸铁毛坯是直接用铁矿石等冶炼出来的吗?还是铁矿石等先冶炼成铁,然后把铁烧融化浇铸成铸铁毛坯。

网友:
对于一般的小厂讲,先由人家的高炉炼成生铁,在铸铁机浇铸成块,卖给你,你再配料炼铁,
对于大的厂子讲,直接按炼铁流程炼,再由电炉升温,配料,浇铸

网友:
铸铁,灰口和马口铸铁,是由生铁冶炼来的

网友:
生铁一般指含碳量在2~4.3%的铁的合金。又称铸铁。生铁里除含碳外,还含有硅、锰及少量的硫、磷等,它可铸不可锻。根据生铁里碳存在形态的不同,又可分为炼钢生铁、铸造生铁和球墨铸铁等几种。炼钢生铁里的碳主要以碳化铁的形态存在,其断面呈白色,通常又叫白口铁。这种生铁性能坚硬而脆,一般都用做炼钢的原料。铸造生铁中的碳以片状的石墨形态存在,它的断口为灰色,通常又叫灰口铁。由于石墨质软,具有润滑作用,因而铸造生铁具有良好的切削、耐磨和铸造性能。但它的抗位强度不够,故不能锻轧,只能用于制造各种铸件,如铸造各种机床床座、铁管等。球墨铸铁里的碳以球形石墨的形态存在,其机械性能远胜于灰口铁而接近于钢,它具有优良的铸造、切削加工和耐磨性能,有一定的弹性,广泛用于制造曲轴、齿轮、活塞等高级铸件以及多种机械零件。此外还有含硅、锰、镍或其它元素量特别高的生铁,叫合金生铁,如硅铁、锰铁等,常用做炼钢的原料。在炼钢时加入某些合金生铁,可以改善钢的性能。
  一般含碳量小于0.2%的叫熟铁或纯铁,含量在0.2-1.7%的叫钢,含量在2%以上的叫生铁。熟铁软,塑性好,容易变形,强度和硬度均较低,用途不广;生铁含碳很多,硬而脆,几乎没有塑性。

网友:
很多都是从钢厂买铁块,然后再浇铸的
真正做到一条龙的怕是没有吧

网友:
一条龙的当然有,不是一家,
山西的几家大规模消失模铸造厂,都是自己的高炉,烧结都是配套的,怎么会没有,

楼主:
什么是消失模铸造啊?从全国来说这种一条龙的厂家多不多啊

网友:
一些大一些的出口铸件厂都是这样的,否则成本解决不了,尤其出口北美的一些厂家,
我们可以建这类厂子,从头到尾,任何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