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达人4CR13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0-04-28):
它的切削性能怎么样?哪里有的买?多少钱一公斤?

网友:
不锈钢吧!!不过含碳量大了点

网友:
不锈钢,不好加工,加工时粘刀,表面粗糙度不好

网友:
4Cr13是马氏体不锈钢,要经过预热处理才能改善机加工性能。切削性能较差。有较高的韧性和耐磨性。

网友:
马氏体不锈钢
具体成分见图

网友:
马氏体不锈钢,做较高硬度和耐磨性的热油泵轴、阀片、阀门轴承、医疗器械、弹簧等零件。

网友:
不要武断的说某长种材料差,看它用在什么场合,怎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