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泵电机功率怎么计算?

楼主(2010-04-28):
请教,液压泵电机功率怎么计算?按设计手册上的来,boss总说电机大了。我算来用15kw的,结果5.5kw就能搞定,运行还很平稳。

网友:
P=q*p/η 总体上来说,和泵的功率差不多,要比泵的功率稍微大上一点。

楼主:
排量33ml/r的叶片泵用多大功率

楼主:
小功率电机也能达到泵的额定压力,只是流量减少了是吗

网友:
楼主你问33ml排量的泵用多大的电机,按你给的条件我认为你是用的定量泵,我就按定量泵来回答
      这里缺少了一个最主要的条件,那就是你要达到多高的压力,你没有说明,无法为你计算。你在来时提到的那个问题,我想也是由于你没有注意压力这个关键的因素,才会有这个困扰的。当然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电机的转速问题。因为转速会影响泵的流量。点击的功率也会有区别。
     你第二个问题也不好回答,可以说你说的非常对。但是如果结合你开始提出的问题,和上一个问题的话,也可以说你理解错误,假如你没有其他前期条件的话,那你的理解就是正确的。

楼主:
谢谢!如果选定了流量、压力和电机转速就可以计算了。比如在油压机系统中,压力16Mpa,用80ml/r的柱塞泵,电机转速1450r/min.是要用35kw电机呢,还是用15kw的就可以了或者是其他的。

网友:
如果长时间压力达到16mpa就的选35kw,如果是短时间也可以选30kw.但是15kw是绝对不行的,15kw只能达到7mpa.到8mpa.

网友A(2010-07-27):
回复 网友B:

    7mpa.到8mpa. 是怎么算出来的 望指教~

网友:
你的系统使用压力和系统最大流量决定了你用多大的电机的

网友(2010-08-26):
小功率电机也能达到泵的额定压力,只是流量减少了
你的系统使用压力和系统最大流量决定了你用多大的电机的

网友:
如果工作状况是短时间高压大流量,但隔个十几秒就来一次,这样的工作状况算不算高负荷

网友:
P=q*p/η 60总体上来说,和泵的功率差不多,要比泵的功率稍微大上一点。

网友(2011-06-19):
计算功率时注意单位的转换,特别注意分钟要转化为秒

网友(2019-11-20):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是算出来的,其实这个是可以人为设定的,你希望工作时压力高一些,那就选择排量小一点的,前提不要超过泵的额定压力,系统压力高了,油温上升的就比较快,密封件液压油老化的就比较快。你希望工作压力小一些,也可以,那你就得选个排量大的泵,当然排量越大,泵的外形也越大,价格也会越高,安装方不方便,所以你要综合考虑。 ---------    中国机械工程师协会QQ群111955948

网友:
楼主可能没有表达清楚一个情况。  就是实际工况是否是最大压力下最大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