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变位齿轮的公法线长度?

楼主(2010-04-28):
怎么计算变位齿轮的公法线长度?
我有急用,请各位师傅帮忙。

网友:
机械原理书上就有的。
帮你查到了,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我说的是变位齿轮的,你能帮我看看怎么确定变位系数吗?

网友:
变位齿轮的公法线长度可按图示公式计算

楼主:
变位齿轮怎么确定变位系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