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传动的压轴力及轴的校核问题---请教

楼主(2010-04-28):
问题: P=3Kw(根据变频器电流及电压显示并计算,电机输出的功率在2.5-3.5Kw之间),执行机转速0.9r/min ,链条的线速度 v = 0.025,由链条带动,那么,按照链条对轴的压力 大约为 Fq = 1.15 * f1 * F ,f1  取1.2;F为圆周力: F = 1000P/v  ; v = 0.025m/s .计算得到 F = 120000N; Fq = 1.15 * 1.2 * 120000 = 1656000N(接近17吨)。问题是,是不是按照这么大的压轴力(或者说对轴的拉力)和扭矩来校核大小链轮所在轴的弯曲强度呢?如果是这样,那这个压轴力太大了,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使用链轮就不是太合适了?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  执行机转速0.9r/min ?转速很低

楼主:
后来自己画图分析了一下,需要按照这么大的压轴力和转矩进行组合校核。对于链轮,可以简单分析圆周力,离心力和链条自重在很低的速度下相对较小先忽略。对于圆周力,从链轮的切线位置平移到通过圆心,同时,附加一个由圆周力产生的力偶在用在轴上,使轴转动并做功,而过圆心的力使轴弯曲,不做功。
   比较了齿轮受力,在低转速的情况下,同样对轴有很大的弯曲力存在,如果要改善受力情况,只能将小轮和大轮的尺寸都加大。

网友(2021-12-16):
引用 楼主:
后来自己画图分析了一下,需要按照这么大的压轴力和转矩进行组合校核。对于链轮,可以简单分析圆周力,离心 ...

哥们,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校核轴,轴一端装有从动链轮,由电机输出端的主动链轮通过链传动带动轴上的从动链轮转动进而带动轴转动。现在校核轴的时候,不知道这个从动链轮处应该算哪几个力,我算了压轴力加圆周力(圆周力我把方向算作和压轴力平行),最后轴的疲劳强度校核不合格。没搞懂是不是这个圆周力不用放进受力图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