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杆直接用棒料加工可以吗?

楼主(2010-04-28):
蜗杆直接用20crmnti圆钢加工可以吗?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一般选用这种材料是要渗碳淬火的,蜗杆齿形要分热前、热后加工的,热前一般是旋风铣,热后是蜗杆磨、螺纹磨等磨削设备

楼主:
模数13的蜗杆可以用旋风铣吗?哪里有买旋风铣的啊?我想买一台。

网友:
可以加工,主要看导程角的大小和头数,这么大的模数,数量怎样,如果数量不多,建议在大一点的卧铣上用分度头,挂轮,买普通的齿轮盘铣刀可以粗加工(这样可以省去买设备的钱,如果有可以用的铣床的话),精确加工还要在专用的蜗杆磨上如汉江的S7732

楼主:
我现在已经研究成功了,m16以上都没有问题。单头的话加工螺纹大概1.5小时左右。效率还可以。

网友:
模数13还是蛮大的,要是非单头数那就更困难了,要是车床车还是有点慢的,最好先粗铣一下,精度不高的话车削加工,高的话磨一磨

网友:
齿轮传动设计(蜗杆传动),用数车一样能实现车蜗杆,就是模数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