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做把镗直径34的半径镗的镗刀

楼主(2010-04-28):
我们公司有个工件材料是QT500-7,在其四角上有4个直径34+0.025/0的孔深215MM,用来放无油轴承的。

现在的工艺是用32钻头打,在用自己做的镗刀半精镗,最后在铰。。。
效率很低,有时候还会出现孔大了,斜了。
以前那把自己做的半精镗刀,直径29的,刚性很差,震动很大,没办法用装刀片的镗头,现在改用自己磨得白刚刀镗孔,而且效率也低,表面质量也不好,磨白钢刀,对一些新手的要求也较高了

现在想用T10的材料在做一把半精镗刀,希望能刚性好点,想请教下,这镗刀如何设计下好呢,刀杆直径多大合适,还有就是如何热处理会好一点呢???

想自己做把防震的,呵呵,不知道做不做的出来,还忘高手指点。。。

或者哪位高手有好的加工工艺,说出来参考下。。。。。。

网友:
材料最好有条件选用SKD61,国内牌号H13,镗杆直径26-27都可,热处理要求整体淬火46-50.如果这种材料没有可以用35CRMO材料,其余条件不变,热处理回来后一定要研磨处理,热处理前要考虑好装镗刀牌的位置,大好穿丝孔,热处理,研磨后,线切割出装刀牌孔就好了。我们粗镗杆,半精镗杆自己做的很多了。用的都还不错。当然量大的产品还是买的好

楼主:
不知道38CRMOALA的材料可以不???
楼上的朋友做过这么细7倍径左右的镗杆吗???

4倍径以内的镗杆,我们也做过很多,一般45号的材料做出来也不错的,就是这个7倍径的就不知道什么样了。
前几天问了家小的做刀具的厂家,做一把这样的镗刀只要900块,有点不敢相信。。。

网友:
弹簧钢试试 38CrMO  42CrMo  都可以

细长杆子 可以加减震块进去 很有效的

网友:
我们用45#和铝合金做过5倍径的,效果还行,是镗QT700-10的.正好现在还在试加工阶段.7倍径的只能用山特维特的防震刀杆了.自己不敢搞.

网友:
还有我们的刀都是测绘了其他的刀杆了自己去买微调镗头的.用加工中心做出来的.

网友:
没问题的,我们最长的做过30的镗杆700长,没什么问题的,就是效率不高而已。7倍径材料H13最好,35CRMOALA加工不太方便。热处理千万不能太高不要超过50度,这样刚性强了,韧性就差了。45-48之间正好。有强度也能保证韧性。楼主放心做吧,半精镗而已,绝对没问题

楼主:
弹簧钢试试 38CrMO  42CrMo  都可以

细长杆子 可以加减震块进去 很有效的
引用 网友A:

深圳龙九朋友,那个减震块自己怎么加进去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过了五一做一把试试

楼主:
我们公司没有弹簧钢,也不知道能不能买个一段来,T10现成的倒是有。。。

先用T10的做一把试试看吧,打算刀杆做成28或者29,尾部做成32,用强力夹头装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