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加工一个钣金件,设计滚压机---求助

楼主(2010-04-28):
要加工一个钣金件, 材料为0.7厚304不锈钢, 截面尺寸如图1, 截面成形后弯成半径2米的圆弧(图2)
图3是美国的滚压机图片.
不是大量生产, 小型简单设备即可, 不要求下料和切割

有经验的朋友请指点, 或是和我联系    13901098160

网友:
貌似简单滚压,不过工件图上没有标注转角处允许的圆角和角度、平直度允差,要较真起来,也许就不简单了。
若以龙九的标准,图片上也是台乞丐机。

网友:
貌似简单滚压,不过工件图上没有标注转角处允许的圆角和角度、平直度允差,要较真起来,也许就不简单了。
...
引用 网友A:

是啊,楼主给的截面尺寸没有给定拐角圆弧尺寸,要按此尺寸加工那是不可能的!
不过,估计是楼主忘记标注了,这种钣金产品应该不会很严格了!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做彩钢的设备就是这种滚压成型的设备,不过要直接作出2m的圆弧就得费点脑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朋友回复, 尺寸调整和公差还要研究, 当然圆角是肯定有的.
改件是两个组合,扣在一起形成支撑筋, 见图......
龙九是什么公司? 美国那看起来是成形带出弯的, 分两排轮,各加工一条尺寸的筋.
但他们是0.6的镀层铁板, 如换成不锈钢板可能对机器要求会高
如您能生产, 请和我联系   QQ771505   13901098160

网友:
回复 网友B:
chillstar 楼主,龙九是论坛中一位成员,并不是什么公司!害怕伏枥 前辈提及的乞丐机床龙九大虾在论坛中多次提及。楼主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
我设计过冷弯机按照楼主的图机器是做不出圆弧的只能做直线,做圆弧的只有三道辊,而且楼主没有标注截面的圆弧大小,真的要设计配辊是配不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朋友, 留个QQ和电话, 我和你联系一下.  这个筋的圆弧为半径2米, 请看美国那机床的末端, 看起来是有卷圆功能的?

网友:
见过图2式的产品,人家是用模具卷边和弯曲来的,不过,你说的半径2米,够大了

网友:
看4楼的图片,好像是蒙古包,有趣。
不锈钢因为强度高,成型是比镀锌板困难。
成型后弯曲不是难事,槽底加压滚一滚,自然就弯曲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QQ 79322695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师傅, 前两天我找折弯的地方, 用裁板折弯的方式做了几个直的.......... 弯曲应如何搞?  普通弯管机是三个滚轮, 一滚件就扁了, 是否要搞3组6只滚轮, 才能弯曲?

网友:
做这种设备,技术上没有难点,设计滚压设备基本的门架、动力箱、万向节都有现成成熟设计,所谓设计无非就是画出花型,配制成型滚轮而已。而现在花型的设计也有如COPRA这样的软件,其实很容易。
难点在于楼主的“小型简单设备即可”要求上。
不锈钢、要制作配对的两种截面,设备必须要足够的精度,实在想不出在哪些方面可以偷工减料,可以让设备“简单”出来。

网友:
12o12o12oo 社友愿意接受挑战,支持!

网友:
用上下成型滚轮(滚轮也是逐渐改变形状)逐渐成型,最后圆弧只要在出口处加一个成型滚轮,调节它的角度即可。
楼主0.7mm的厚度,3~4组滚轮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是滚弯,做好的型材用3个滚轮当然也可以如此弯曲。只不过现在这个工件的材料很薄,用一对滚轮在花型滚压好后压一压,滚轮对工件只压槽底,使槽底部分材料有所延伸,工件就会自己弯曲的。

网友:
滚压机见过最多18个滚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指点, 从图片上看美国人采用的是10组滚轮和一个调整角度轮.......但您说的我不是很理解, 为什么前几组是直线, 最后一个轮调整角度就可以弯圆? 应该是三点才能定下来一个圆啊

网友:
回复  凡人一个

感谢指点, 从图片上看美国人采用的是10组滚轮和一个调整角度轮.......但您说的我不是很 ...
引用 网友B:

请看看15楼的回复,要理解文字所说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我曾经考虑过用三个滚轮, 只压槽底边来弯圆, 但问过几个卖弯管机的, 都说这么一弯, 两个立边就会倒掉了, 要想弯圆, 立边也要有塑性变形的.
您有QQ, MSN或电话么?  方便的话留一个进一步请教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大, 您是做滚压机设备的么?  方便留个联系方式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做非标设备。只是现在年事已高,对这些东西没有兴趣也没有精力再去做了。
不知楼主和12o12o12oo 和龙九联系过没有。
我在常州,12o12o12oo 在无锡,很近。如果12o12o12oo或别的不远的社友愿意承担此项任务的话,也许能够提供一些实际帮助。

楼主:
谢谢老大指点, 我会和那几位朋友联系.
准备做几只滚轮, 把我折边那几条弯圆........请看图, 怀疑这种三轮方式不行, 觉得钣金件两个立边可能会倒掉, 各位认为呢?

楼主:
这就是已经折好的件, 0.7厚的不锈钢, 折边精度一般, 一致性也不良

楼主:
如果用三组滚轮,更加合理, 但是如图2, 两边的两组轮需要有个夹角, 不知应如何设计支座才好?

楼主:
顶起来, 请老大们给滚圆的建议

网友:
不明白为何要将滚轮之间距离放得这样大。支座安排当然困难,动力的传递恐怕更不好办。
按楼主工件的尺寸,滚轮直径有90好像也就可以了,那么如果滚弯的3个滚轮按下面布置也许方便些。
3个滚轮的节园直径均为90,左边上下两个用模数5,齿数18的齿轮联系,右边的滚轮轴端同样也安上模数5齿数18的齿轮,与左边下面一个滚轮轴端的齿轮间用一个合适的惰轮同时啮合。动力只需要传递到左边的下滚轮,就能让机构运转起来。
这也就是社友LIAOYAO帖子里板料整平机的传动方式。
左边上面的滚轮和右边的滚轮都用滑座安装,下压左边上滚轮,可以改变辗压力,右边滚轮上下调节,则能改变弯曲度。

楼主:
感谢老大指点!!!
1.水平方向用两组轮,件放进去后,抬高右轮,那直条件不就左低右高的倾斜么? 水平方向还要三列轮吧?
2.两边的轮用一个就可以? 如果不约束死钣金件, 件的截面会变形吧.

另外哪里有卖滚压机上用的门架带传动齿轮, 准备买几个机架试一下
请老大和各位朋友继续指点

楼主:
顶起来,请各位朋友继续指点

网友:
做滚压设备的工厂很多,网上搜索可以得到一大堆。
楼主不妨联系一下。

网友:
26楼的示意图楼主理解有误。
凡材料弯曲,从纵截面看,弯曲内侧,材料受压变形长度缩小,外侧受拉变形长度增加,只有中间理论上有一薄层保持长度不变的中性层。因而像楼主这样截面的材料,如果是纯弯曲,必定会翻边。
26楼3个滚轮的布置,是让左边的一对对工件的槽底有个辗压,使其延伸,从而使中性层尽量向弯曲内侧移动,为的是减少翻边。
只要辗压使槽底材料有所延伸,条料工件就会自动弯曲。辗压力越大,工件弯曲越厉害,完全有可能根本碰不到右边的滚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大, 您知道哪有卖图片中的门架么? 准备买几个, 自己做滚轮试弯一下
在网上搜没找到生产厂
哪位朋友有卖也请告知

网友:
4楼的图片,的确好像是蒙古包,有趣

网友:
曾经贴出过一个帖子“机械设计实例:铜包铝设备全套图纸之四焊接机”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41317&highlight=
其实就是一台滚压加复合焊接设备,中间有门架的全套图纸。

网友(2010-08-12):
http://bbs.cmiw.cn/[http://bbs.cmiw.cn/attachment.ph ... FQStHdWVIOFk%3D/img]
这就是已经折好的件, 0.7厚的不锈钢, 折边精度一般, 一致性也不良
引用 网友B:

   [http://bbs.cmiw.cn/attachment.ph ... FQStHdWVIOFk%3D/img] 我现在就要图中这东西,直的,长度不限不知哪里可以搞?????????我连云港的。http://bbs.cmiw.cn/[http://bbs.cmiw.cn/attachment.ph ... FQStHdWVIOFk%3D/img]

网友:
哪位朋友能介绍一位懂得设计和制作滚压机的师傅吗,如果行,请加Q:619365200或电话:13420087698曾生,谢谢!

网友(2010-11-18):
用液压冲模就可以了量不是特别大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