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锈钢螺纹加工效率-----求助

楼主(2010-04-28):
我有个产品是M18x1.5xM10x20的304不锈钢螺套,外螺纹6G精度,内螺纹6H  ,请问我选择哪种加工方式和工艺,能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提高生产效率.

网友:
M10x20有这样的螺纹
不好意思没看懂

楼主(2010-07-16):
M10x20有这样的螺纹
不好意思没看懂
引用 网友A:

    是M16 x 1.5的外螺纹,M10的内螺纹,16的高度.....M16 x 1.5的外螺纹怎么加工效率最高,6G要求

网友:
304不锈钢的材料最好内外螺纹都是车加工,滚丝机和攻丝机达不到要求,且攻丝时丝锥容易断

网友:
具体图纸尺寸放出来,外螺纹车,内螺纹用丝锥。

网友:
304不锈钢的材料最好内外螺纹都是车加工,滚丝机和攻丝机达不到要求,且攻丝时丝锥容易断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师傅,这么小的内螺纹怎么车削呀?304不锈钢不是一般的难工。很容易产生振刀现象。

网友:
我们厂M16都可以有丝锥攻出来,深度三十,而且是316料。外螺纹都是车加工

楼主:
我内螺纹用高钴丝锥攻牙...外螺纹做个芯棒,拧在上面,再用数控车,用那种不锈钢专用的刀片,但效率还是不高,刀片的磨损太快了,车几十个,刀就叫了

网友:
外螺纹用滚丝,内螺纹用丝锥攻,先在车床上做到滚丝坯径,上滚丝机滚丝,然后做夹具打孔攻丝搞定

网友:
738的高温合金做螺套也是这样加工,你那个304的不锈钢比我这料还难,我还不信,听我的没错,钻孔攻丝一次搞定,如果丝锥不好就分两次攻,多加点冷却液,转速控制在120以内,是在车床上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