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风铣铣削时进给量很大,怎么解决震刀?

楼主(2010-04-28):
求一份旋风铣的图纸,谢谢。

最近研究了一下旋风铣,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铣削时进给量很大,怎么解决震刀的问题啊。

网友:
金属切削震刀的原因不外乎工件装夹不牢固,刀具刚性不好,刀具安装有误差,机床刚性不好,工艺装备的不合理,吃刀量和切削速度的不合理,等等。
这些原因都有可能导致加工时产生振动。在工件的表现就是震刀。对于旋风铣,同样如此。
学知识和做学问一样,应当培养自学能力。
有关旋风切削方面的信息,网上多得无其数。简单的结构图也不难找到。
请以“旋风切削”为关键词,用google或百度搜索一下,可否?

网友(点评):
不亏是前辈 几句话说的如此到位 !~!~学学了 !

网友:
金属切削震刀的原因不外乎工件装夹不牢固,刀具刚性不好,刀具安装有误差,机床刚性不好,工艺装备的不合理 ...
引用 网友A:

前辈解释的非常完全,向您学习!~~~

网友:
您在本坛里也能找到只言片语的:

用旋风铣加工蜗杆有一面很粗糙,困扰2年了---求助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D0%FD%B7%E7%CF%B3

旋风铣加工---请教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D0%FD%B7%E7%CF%B3

这种传动形式中文叫什么?---[请教]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D0%FD%B7%E7%CF%B3

螺纹铣削技术简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E7%CF%B3&page=1

生产蜗杆所需要的设备---[请教]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D0%FD%B7%E7%CF%B3

生产这种蜗杆要哪些设备?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D0%FD%B7%E7%CF%B3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旋风铣工作状态是断续切削,振动时必然的,要想消除看来很难。比较有效的方法是加强旋风铣的机械强度,和选择合理的切削进给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中肯:victory::victory:

网友:
国内用旋风铣都是做粗加工,有点振动,会影响表面粗糙度,但对最后的加工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C(2011-06-15):
旋风铣加工时可在铣刀前端加一中心座,中心与工件中心同轴,但工件外圆必须统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辈分析得好,学习了

网友:
主要看机床的动刚度和抗震性,以及机床的安装和刀具的安装,建议选用合理的切削参数。

网友(2013-08-29):
引用 网友C:
旋风铣加工时可在铣刀前端加一中心座,中心与工件中心同轴,但工件外圆必须统一。

小弟初学,不太明白。能否贴个简图什么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