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的气动卡抓用了5年了,现在跳动0.2!

楼主(2010-04-28):
请教数控车床的气动卡抓用了5年了,现在成了喇叭样的了,夹个工件怎么也加不正,请问可以镗吗?怎么镗?。那里有磨卡抓的?

谢谢!

楼主:
难道你们都没有遇到过吗?

楼主:
好失望啊
~~~~~~~~~~~~~~~~

网友:
像镗软爪一样,把镗刀换成小砂轮,转速高一点,慢慢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好使.........................

网友(2010-06-24):
我是用超硬刀 直接镗的 镗时卡爪最里端夹个薄一点的工件

网友:
秀磨后可以用
6 h) s+ ]4 b: w1 G: x但精度不是很好保证啊!

网友:
不懂 只知道换新的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
4楼的说的对    像镗软爪一样,把镗刀换成小砂轮,转速高一点,慢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