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方切刀该怎么加工?急!

楼主(2010-04-28):
如何保证方与圆的同轴度?
整个的加工工序能说下嘛?

网友:
先加工四方,用四爪卡盘车园。

网友:
四爪有联动的自定心的,四方的四个面相互的垂直度要控制好

网友:
四方边要精磨,精磨后车,四爪车时,夹紧力是否会伤了表面?有好方法吗

网友:
1、精车阶梯园,直径30尺寸到位,大圆直径为大于方40的对角线,内孔加工至到位,轴向尺寸单端留量0.2;
2、热处理至要求硬度;
3、磨两端面至图纸要求;
4、端面定位,用慢走丝加工40X40方,切一次,修两次可达图纸要求。

网友:
ls的不如直接线切割内圆和外方 然后再车台阶圆呢=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材料硬度高,热处理后HRC60,上不了表面

网友:
回复  liaokeng

材料硬度高,热处理后HRC60,上不了表面
引用 网友B:

也保 不了0.02的同轴度。
批量用车铣复合加工,淬火后用CBN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C:

    热处理后材料很硬,外圆不容易车削啊,再说那个磨床吗?

楼主:
材料是T10,要淬火HRC60,最好不用慢走丝。请大家好好研究下工艺,

说下工序。

网友:
孔先加工成功,孔中心轴定位,上分度头磨四方。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说明下“车铣复合加工”吗.是车铣复合加工中心吗?
我厂没有这设备,只有数控车,万能铣,及外圆平面磨床,线切割,
实在不行外协,不过加工费上去了。
大概工序是这样的吗:
1.粗铣四方(留磨削余量),用自定心四爪,粗车外圆
  2.热处理
  3.磨四方到尺寸,用自定心四爪,采用CBN精车外圆

网友:
我给楼主个大致工艺,不好意思,我不是做工艺的,可能会毛躁
1、车外圆留磨余量,孔加工成功,两端中心孔。
2、粗加工四方,留磨余量。
3、热处理
4、研中心孔,磨外圆及其端面成功,
5、以磨出的外圆及其端面定位,磨四方。此公序要分度头或专用工装,工装类似于方箱正中心开个与外圆配合的定位孔,一面一销定位,用螺钉穿过工件孔锁紧,转方箱磨四方。
另CBN为砂轮材质,非车刀具

网友:
回复 网友E:

CBN有这个刀具的,不是专为砂轮设计的。哈哈。

网友:
硬度较高,单单用传统车铣,较难保证。

网友:
1。小外圆做长点,留余量,然后磨至实际尺寸
2。上加工中心,用第四轴卡盘夹住小外圆,打表,校正
3。先加工一个平面,加工完后CNC旋转90°,而后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面
4。快走丝取全长

网友:
先加工孔 在以孔定位加工外表面

网友:
上面高手方法可用,我个人以为,可以先加工园,包括外圆跟内孔。然后以它们为基准(夹外圆或以内孔定心),铣加工四方面,当然要带分度机构(随便你是用分度头还是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