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个大的钢铸件要除锈---请教

楼主(2010-04-29):
我们有个大的钢铸件,抛丸是放步进去的,除了抛丸喷砂除锈,请教大家还有什么办法除锈

网友:
还可以用酸洗的办法,用稀盐酸

网友:
酸洗是比较好的  支持下

网友:
做一个大池子,刚好能容下铸件,用稀盐酸洗,出来后及时做防锈处理

网友:
稀盐酸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啊,我们经常这么去做的啊

楼主:
稀盐酸对人有一定的腐蚀性,用酒精可以吗?

网友(2010-07-12):
用喷砂机喷砂除锈,你是哪的 ?

网友:
我是来挣分的  顺便帮楼主把帖子顶上去  希望楼主的问题能解决

网友(2011-10-10):
用砂纸磨!!打酱油的

网友(2011-11-09):
如果少的话,拿砂纸磨下就行。

网友:
拜托,喷丸不行就喷砂啊,用一个空压机一个砂罐子,一条喷管,喷就行了~~,但是你如果喷完后要喷漆,你要注意了,喷砂完成后会有砂灰,需要好好清理,否则影响油漆质量。

网友:
建议用喷砂的方法进行除锈!选择36目的棕刚玉砂压力空气压力选择0.45兆帕得出的粗糙度不超过5!用酸清理的话一是腐蚀工件,另一个就是你要用水或是其他东西来清理积留的的酸!

网友:
进不了抛丸机的大型铸件,喷砂几乎就是唯一的选择,喷完后用高压空气吹净砂灰,及时做好防锈( |6 D3 {& Z  y1 a, b
酸洗太夸张,除非单位里或附近有现成的、足够大的酸洗池,否则建造费用和盐酸的成本可不低

网友:
建议 最好是喷砂处理!

网友:
我感觉稀盐酸不错的选择

网友:
最简单的只有用打磨机了,其次就是用喷沙枪(高压气吹铁砂)抛光。特意建个酸洗池成本太高了。

网友:
在地上挖个坑,覆上塑料布。工件轻轻放入,30度的稀盐酸200元/吨+100%水若干公斤,浸泡20min .就OK。取出工件水清洗,做防锈处理。感觉此办法最经济。

网友:
我也是进来学习的              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