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建模问题

楼主(2010-04-29):
UG建模时,在草图平面内画了一个直径20的圆,然后用右键的变换命令平移300,点击了5次复制,即画了一排的圆。现在要修改平移的距离,该怎么做?高手帮帮忙啊。谢谢!!!!!

网友:
这个模型不是参数化的操作,简单的改动是不行的。在草图里面需要重画的。
如果单纯想建模的话,建议先画一个圆,在草图外面利用实例特征。
实例特征可以实现你说的参数化功能。

楼主:
能不能具体一点,我是UG 的新手,不太熟悉UG的操作,又有任务,想尽快完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