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材的加工 求助

楼主(2010-04-29):
铝材的加工因其塑性的原因,往往不好加工,有什么好方法改善其加工效率和质量?

网友:
LZ加工的是型材铝吧,买材料时要求热处理到HB90左右加工基本没问题

网友:
LZ加工的是型材铝吧,买材料时要求热处理到HB90左右加工基本没问题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客户提供材料的话,这个就没得说了。如果是自己买材料的话,也未必能买到真正热处理的材料,而且价格也贵很多,很多时候厂家技术和信誉也未必好,所以这个材料方面就不要报太大希望了。

说到加工就要看你是要如何加工了,用什么设备,精度要求如何,具体哪些地方不好做,有哪些困难,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网友:
我也是主要加工铝材的,顶一下。

网友:
买回来后 自己用烤箱烤一下再加工呗

网友:
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不好加工。
如果是光洁度不好就用宝石刀做,粗车用焊接刀或者白钢刀,反正磨得越锋利越好,精车余量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