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相异步电机为什么三相电源线断一根不能启动,能运转

楼主(2010-04-29):
请教:三相异步电机为什么三相电源线断一根不能启动,但如运转后发生能运转

网友:
建议楼主学习一下与电气相关的基础知识。

游客

网友(2012-04-11):
有没有好的资料,给我 推荐一下,最近开了个小厂,遇到了接电的问题,还需要学习,

楼主(2010-04-29):
我刚接触电,以前学的又少,以后一定努力,

楼主:
这个问题我明白了,

网友:
缺一项形不成完整的旋转磁场,所以转不起来。转起来后有惯性可以越过一个120度,所以可以转,但是速度慢。很容易烧坏电机。

网友:
对,是因为不能形成旋转磁场。

网友:
因为形成不了旋转磁场。

网友:
对于我们刚出来的一些年轻人来讲,很多常见的问题是觉得很奇怪的哦,这也不奇怪的。嘿嘿

网友: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旋转磁场是由三相对称交流电形成的,如果缺相就不会形成旋转磁场,三相异步电动机就不能正常启动。但是如果启动后,出现缺相现象,只是旋转磁场不稳定,有可能运转,但会烧电机。

楼主:
多请个位的指点,在下这相有理了

网友(2011-12-08):
我们学机电传动的
快要考试了 复习啊

网友(2012-03-22):
能启动的话就不叫三项异步电机了

网友: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旋转磁场是由三相对称交流电形成的,如果缺相就不会形成旋转磁场,三相异步电动机就不能正常启动。但是如果启动后,出现缺相现象,只是旋转磁场不稳定。

网友:
呵呵,知识真是不看就忘啊

网友:
不明白的一定要问,知耻而后进!

网友:
小生学习了,我的电气基础知识还是需要继续学习...

网友:
知道了,启动时惯性力矩比较大

网友:
还是经验少,要不立马记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