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相异步电机定子绕组接成什么样的能使磁极对数P为3

楼主(2010-04-29):
请教:三相异步电机定子绕组接成什么样的能使磁极对数P为3

网友:
不就是6极电机吗?????????、、、、

楼主:
想知道怎样接,如:接成三角形,还是双星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普通三相异步电机的的极数与电机定子的结构(槽数)和电机绕组的布线方式有关。多速电机(如4,6极)可以通过改变接线方式变换极数变速。

楼主:
我就想知道:什么样的能使磁极对数P为3

网友:
不是很明白 具体一点号码

网友: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极对数在出厂时已经完成了。外面的接线无论怎么接也没法改变他的极对数。要改变只有在线圈内部接线时改变接线次序。并且,也不是可以随便改的,改了之后电流也就变了,转速也变了,那么散热方式也要改变(指所有与散热有关的部件、参数)所以,如果你不是修理、制造电机的,就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自寻烦恼。如果是这一行的,请产看专业书籍,不是一句话能说清的。有专门的接线图。

楼主:
多谢各位帮忙,

网友(2010-06-01):
多俗点既可以接呈三角形(慢速)也可以接成双星星(快速)

网友:
不就是6极电机吗?????????、、、、
引用 网友B:

    一个P 是一个对极